高速冲床的结构,请教

楼主(2013-08-04):
目前的高速冲床都是以伺服驱动为主,所以内部结构比较多样化,比如:日本AMADA,德国通快,中国亚威,大同,有了解的人吗?希望能指导一下。
目前我考虑的是多连杆结构,但是在行程调节这一方面遇到难题,暂时没想出什么好办法解决,有大神能指教一下?

网友A:
好高端的设备啊,有什么优势?冲床不像车床那样有精度要求吧,有必要弄那么高端的吗?

网友B:
高速数控冲。国内都玩好的没有几家。一般都买台湾的吧。

网友C:
日本村田采用的是伺服驱动的肘杆机构

网友:
肘节机构居多。

网友:
德国通快好像有激光的

网友:
是不是转塔冲?

网友(点评):
世界上,除了通快 一家,其他都是转塔。目前我们在研发直列模具,像通快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高端的设备啊,有什么优势?冲床不像车床那样有精度要求吧,有必要弄那么高端的吗?

有必要。侠侣,效率就是时间,时间就是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速数控冲。国内都玩好的没有几家。一般都买台湾的吧。

国内有,亚威,大同,杨力  都不错。发展也挺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日本村田采用的是伺服驱动的肘杆机构

他是用曲柄连杆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国内有,亚威,大同,杨力  都不错。发展也挺快的。

济南捷迈的水平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济南捷迈的水平怎么样?

还真没了解过。。。在展会上 没看到这一家。不好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必要。侠侣,效率就是时间,时间就是金钱。

效率很高?我们这里普通冲床稍微改一下,一天10万到40万的效率,这样还少?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效率很高?我们这里普通冲床稍微改一下,一天10万到40万的效率,这样还少?

10万到40万是什么,冲孔的次数吗。

网友(点评):
是的,都是那种最烂的普通冲弄个自动送料。

网友(点评):
不会是做网板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万到40万是什么,冲孔的次数吗。

我这不是算总量的  我的设备是每分钟300次。一天的话你算把。

网友(点评):
伺服冲吗。你是哪一家的。 每分钟300次,一天40W次,和楼上的普通冲床稍微改一下差不多

网友(点评):
请问你们设备的加工幅面是多大,采用什么模具,设备每台售价多少?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这不是算总量的  我的设备是每分钟300次。一天的话你算把。

万锐。苏州高源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万锐。苏州高源科技有限公司。

到你们网站去看了一下
冲床还只是个模型图片在网站上。
看你们的参数是冲2个厚板子,但是没写吨位,假设是10T的话,200到300的冲孔速度,应该没必要使用双伺服电机驱动冲头的结构,双伺服电机使用时候的同步有难度,不知道你们做到哪里来了。

刀架换刀问题都解决了?

你觉得通快的刀架和一般的转塔哪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到你们网站去看了一下
冲床还只是个模型图片在网站上。
看你们的参数是冲2个厚板子,但是没写吨位,假设 ...

网站上的设备我们是确实已经投产一年了。没有什么问题。目前研发的 新的设备以现在的为原型,参考一些通快的功能,按照设计原理去做。新冲床在速度和吨位上都遇到难题。
通快的直列模具也是我们想做的。但不好说它与转塔之间的优劣势,都有优缺点。转塔比起直列式来说 简单的多,至少在设计和加工的时候简单的多,目前也国内也做的很多。但是直列模具在自动换刀这一方面,很难,至少我们目前的供应商加工出来 ,很难,成本太高。在使用上,没有什么区别。用起来都很不错。上次问一个亚威的人员,他说:目前世界上只有通快一家在做直列模具。”所以看得出 难度有多大。自动化电器的部分还好说,但是机械部分来说,太难。

网友E:
引用 楼主:
网站上的设备我们是确实已经投产一年了。没有什么问题。目前研发的 新的设备以现在的为原型,参考一些通快 ...

展会上看过通快的冲床 换模速度其实赶不上转塔冲,最少也要3到5秒,转塔转一整圈才几秒,转塔双排模具的,装满30到50个模具也没啥子问题应该,所以数量也不见得有优势
其实转塔的制造成本应该不比他的少,光转塔分项报价都是十几万。

有个优势这就是所有模具都能旋转。但是模具好像是通快自己造的。转塔的话有标准模具。

如果要做到20T 30T的伺服冲床。还想用直连曲轴这样的结构,你要去看下,应该没几家能做这样的大功率大扭矩伺服电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展会上看过通快的冲床 换模速度其实赶不上转塔冲,最少也要3到5秒,转塔转一整圈才几秒,转塔双排模具的, ...

通快的模具目前市场上都有很多家在做。我们也是用的通快标准模具。
针对吨位大的机床结构是不一样。电机 和结构达不到要求,所以通快和amada都是冲裁很薄的钣金,看工作情况。

网友F:
应该算是仿制机床吧?可以好好研究一下别人的东西,再来做自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算是仿制机床吧?可以好好研究一下别人的东西,再来做自己的!

内在核心,原理是研究出来了,但是国内的技术 真的很难做出来。

网友(点评):
再就是工业基础的问题了!

网友(2013-09-06):
如果需要转塔数控冲图纸,本人可以转让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896140523\QQ\WinTemp\RichOle\W~KD63K(S993{XM}_SJM`46.jpg

网友(点评):
这个只是床身的结构图啊

网友G:
有视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视频吗?

优酷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