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关于火焰切割的

楼主(2013-08-04):
各位仁兄 气割是达到金属的燃点还是要达到金属的熔点啊?我以前以为 气割就是把金属熔化后被高压气体吹走 从而达到气割目的   但是好像这个观点是错误的。  求教 真实情况

网友:
金属的气割过程实质是铁在纯氧中的燃烧过程,而不是熔化过程。

网友A:
没看过处士大侠的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过处士大侠的贴?

处士大侠??没有啊,,,,,,

网友(点评):
逍遥处士,自己搜索一下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处士大侠??没有啊,,,,,,

能说得具体些么  你这都什么和什么a 我去哪儿搜啊

网友(点评):
点击逍遥处士的头像,进空间,再点击主题。

网友:
火焰切割是利用可燃气体与氧气混合燃烧的火焰热能,先将工件切割处预热到一定温度后,然后喷出高速切割氧流,使金属在氧气中剧烈燃烧并放出热量,利用切割氧流把熔化状态的金属氧化物吹掉,而实现切割的方法。金属的气割过程实质是铁在纯氧中的燃烧过程,而不是熔化过程。

网友(点评):
在纯氧中铁属的着火点为595.7℃

网友B:
是燃点。钢在纯氧中燃烧,会产生大量的热,从而使其余钢铁融化,被气流吹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燃点。钢在纯氧中燃烧,会产生大量的热,从而使其余钢铁融化,被气流吹走。

融化?那岂不是切边会出现踏边了。。。。。。是燃烧形成氧化物 氧化物熔点低于母材 使之成为液体 然后被高压气体带走。。。。。

网友C(2014-04-13):
xue xi  xue xi ..

楼主:
引用 网友C:
xue xi  xue xi ..

呵呵

网友(2014-11-17):
火焰切割原理
  火焰切割也称气割,是利用燃气燃烧的温度将钢板预热到燃点后,喷出高速切割氧流,使金属燃烧并放出热量而实现切割的方法。
所以气割过程有三个阶段:
⑴预热:气割开始时,利用气体火焰将工件待切割处预热到该种金属材料的燃烧温度——燃点(对于碳钢约为1100~1150℃)。
⑵燃烧:喷出高速切割氧流,使已达燃点的金属在氧流中激烈燃烧,生成氧化物。
⑶吹渣:金属燃烧生成的氧化物被氧流吹掉,形成切口,使金属分离,完成切割过程。
金属材料要进行氧气切割应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1.金属燃烧生成氧化物的熔点应低于金属熔点,且流动性要好。
2.金属的燃点应比熔点低。
3.金属在氧流中燃烧时能放出大量的热量,且金属本身的导热性要低。

网友D:
火焰切割的过程
利用气体火焰的热能将工件切割处预热到一定温度后,喷出高速切割氧流,使其燃烧实现切割的方法。气割时,开启割炬上的切割氧调节阀,使钢板产生剧烈燃烧而形成的氧化物和少量熔化了的钢板组成液态熔渣,同时放出大量的热量,并能借助于高压氧气流把熔渣吹出,形成切口,从而达到钢板切割的目的。由此可见,钢板在氧气中剧烈燃烧的过程就是钢板切割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火焰切割的过程
利用气体火焰的热能将工件切割处预热到一定温度后,喷出高速切割氧流,使其燃烧实现切割的 ...

谢谢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