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画的图没法修剪呀?

楼主(2013-08-04):
最近买了本书想学学CAD,遇到一点小问题,求各位给予解答!谢谢!

网友:
不能修剪的可以直接按E删除

网友:
不可能的,你找到修剪的  那个了嘛?点一下,然后就按提示就可以了

网友:
是不是把图层锁了?另外。。。我觉得能用百度的问题,何必非要发个帖子??

网友:
操作肯定不对吧  按提示操作  修剪--选图形--回车--修剪要删的线

网友:
修剪不成可以先打断啊,能画出来就行

楼主:
所有能用的方法都用过了,什么炸开,,,,,都显示不可分解,就好像线之间不在一个层次一样。可能我哪设置出了问题,百度没找到合适的解释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有能用的方法都用过了,什么炸开,,,,,都显示不可分解,就好像线之间不在一个层次一样。可能我哪设置 ...

可能图层吧,实在不行,你把一条线删了,再画下,看看能不能修剪

网友:
先全选,在点修剪,然后左键点你要修剪的地方

网友:
实在不行就用打断命令

网友:
图层锁住了,点上去有没显示锁

网友:
同意楼上,我也觉得是某个图层锁住了,引起的,你解锁应该能剪切吧

网友:
找个人,现场操作

网友:
不能修建有2个原因,1,图形是个快;2,图腾锁定。
楼主自己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