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输送驱动轮计算

楼主(2013-08-04):
想问问大家,皮带输送的驱动轮直径大小,是怎么推算出来的,除了最小弯曲半径作为参考,还有其它数据吗?
包角一般最少都是180度。还有输送速度界限是怎么分的?  像链条0.6米是低速   0.6-0.8中速  以上就是高速
我所知道的都是一些经验值。还有就是皮带输送的载重一般都是比较轻的,范围又是怎么样的呢?

网友:
查看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一起探讨下,我也是新手。具体参数可以查查机械手册。
应该是从功率,扭矩,转数,效率开始入手的吧。然后计算出传动比和轴。之后才是选皮带轮的吧。

网友:
你这个需要问一下专业生产这个的厂家呢~~就假装要买,去咨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