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olidworks里画涡轮蜗杆怎么才能画对

楼主(2013-08-05):
最近一直在搞工图竞赛的练习,优点时候出题有涡轮蜗杆,但是不允许钓标准件,所以不知道怎么画,求指教

网友:
这个只是生成 蜗杆步骤,做草图具体尺寸参数还需要自己设计,想简单或者
直接找个插件 输入参数直接生成模型

楼主:
请问怎么在画的时候按照一定头数,模数来画呢

网友:
下载一个外挂软件了

网友:
第六届先进成图大赛

网友(2015-09-24):
没有积分啊

网友A(2018-11-24):
我想知道怎么画涡轮

网友(2019-07-23):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怎么画涡轮

我也想....卡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