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角接触球轴承DB配对使用如何消游隙?在线等

楼主(2013-08-05):
轴承如图,图中没有消游隙的垫片,求大侠指点怎么消游隙? 最好能在图上改出来,谢谢大家的帮助!!!!在线等!!!

楼主:
DB配对的角接触球轴承是否需要垫片消游隙? 哪位大侠帮一下啦,谢谢啦!!!!!!!

楼主:
那个大侠出来讲讲,谢谢啦!!!

网友:
没有垫片直接修磨轴承内圈。

楼主:
请问大侠们,怎么能把我这帖子转到轴承论坛里去?

网友:
这个买轴承的时候提前问好,一般轴承预紧分轻、中、重预紧,以前是加隔圈调预紧。后来厂家出厂前根据不用要求,将轴承内外圈端面配磨好,只要将轴承压紧就可以达到所要求的预紧。
以上仅供参考靠,如有问题,请各位大侠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