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人说我的计算碉堡了?

楼主(2013-08-05):
功率是不是每单位时间所做的功?
  然后有人说我碉堡了?
是夸我吗??

楼主:
我发的在这里。

网友(点评):
你这个计算,只有在摩擦系数u=1的时候是对的。

网友:
是水平放置吗?那F就不应该是物体的重量吧。。。。

网友(点评):
恩 水平放置。 请指教F应该是什么呢?

网友:
不说那么多名词了,楼主考虑过负载的惯量吗,摩擦力,电机的启动转矩。。。。。。

网友(点评):
这还是不说名词哦 呵呵! 惯量很小 摩擦力 启动转矩? 这个精度要求不高, 我把计算载荷都加大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发的在这里。

F应该是水平方向的摩擦力吧   F=μmg

而mg是竖直方向压力,  拿竖直方向的力乘以水平方向的速度这是什么?

P=FV  力和速度都属于矢量单位,方向要一致,高中物理的知识点

网友(点评):
那这样说的话 ,我的计算是碉堡了。

网友(点评):
力的三要素:力对物体的作用效果取决于力的大小、方向与作用点。这些矢量单位 位移 s、速度 v、加速度 a,动量 p、力 F,搞清楚,在做力学分析

网友:
不是吧,你还没看懂,上次就说了不能这么算,2x9.8是重力,竖直向下,速度水平向右,怎么乘?
你给的第一个图叉车的,人家用重力乘速度是因为物体竖直运动。。。运动速度和重力速度方向一致

网友(点评):
那你觉得我算出来的功率比实际功率还要大,所以我要选更小一点的步进电机吗?

网友A:
物体2kg不等于负载,不是吗?
说实话,现在仔细看了下结构,我没看懂是怎么带动的

网友(点评):
结构只是个简图 通过同步带轮 加惰轮 加同步带加同步带夹紧器 ,懂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物体2kg不等于负载,不是吗?
说实话,现在仔细看了下结构,我没看懂是怎么带动的

懂了,那你的计算就没这么简单了,得算很多东西

网友:
人才啊,先查下输送机械设计手册吧,哈哈

网友(点评):
好的 谢谢夸奖。。

网友:
http://www.doc88.com/p-6522901791042.html 看看计算步骤。对你有帮助

网友:
先搞清楚你要算的是什么功率?

网友:
按照国际惯例,至少打个码吧

网友(点评):
好吧、 打码的话 容易被理解成。。。。你懂的!

网友:
小伙子追着我问了好几天,今天看出来是个挺认真的人。

计算这些物理模型之前可以通过脑中模拟一下真实的情景。如推动你这个机构,是否与重力有关。就好比我推一个箱子,的确重力越大我推着越费劲,但是我在瓷砖地面和水泥地面差别是很大且不可忽略。这样你的这个计算就肯定存在漏洞,你需要想一下哪里出问题了。

事实上:F=μmg,μ是摩擦系数,步进电机选大选小,取决于你系统的摩擦系数。

网友:
15米每秒是恒定速度,得出的功率P=μmgv是克服摩擦力保持匀速运动的功率,自然小,而且应该比你的4.9W还小。但事实上,我们推箱子时,推起的第一下是最累的,所以你的计算应该考虑两点。

1、运动初始状态需要多少秒达到15米每秒的最高速度。因为加速度是阻力的一大部分。
2、系统的静摩擦力。

网友(点评):
好的,你的益达。。

网友:
哦!我也理解啦!但是还是不理解你的传动方式!

网友(点评):
哪里有问题呢?

网友:
要是提升就不碉堡,水平运动的话就。。。

网友(点评):
已经碉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