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波纹管是怎么做出来的,

楼主(2013-08-05):
材质是镀铝板,这个波纹管上面那个很小的缝纫,是用什么工艺做的,

网友A:
车出来 的

楼主:
不是车出来的,你要注意看,那个波纹管中间有条很细小的白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车出来 的

恩,是车出来

网友:
应该是圆管坯料  后扭曲所致

网友:
用模具挤压出来的

楼主:
我刚才从一家厂里听说是先做成管子,然后水压成型的,波纹管的生产工艺和这个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浇铸......

不是浇铸,这个牌号没有办法浇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