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直棒,怎么弯成这个形状?批量生产

楼主(2013-08-05):
一根直棒,怎么弯成这个形状?求教!(批量生产),谢谢

网友:
这么小 用手吧~

网友A:
钢筋折弯机      可以做  算展开长度,折弯2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钢筋折弯机      可以做  算展开长度,折弯2次

我大批量生产的!可以吗?要不要做治具!还有更小的

网友(点评):
弯管机可以做

网友(点评):
这个不行吧,φ5的圆钢,R5个,你算一下,材料的延伸率,估计已经超出极限了吧

楼主:
补充一下,内孔直径2,材质:铜管

网友(点评):
你标题误导别人了,都以为是实心棒料呢。

网友:
我可以做

网友:
钢筋折弯机

网友:
有专门的机器-钢筋折弯机

网友:
看到过一种万能折弹簧的机器,速度挺快的,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折空心管

网友:
实心棒开副打完模具就ok

网友(点评):
刚才说错了。铝的比重是2.9。铁7.85.不锈钢7.93。铜8.8。呵呵带来不便请谅解!!!!!!!

网友:
这个简单,折弯机

网友B:
冲床杠杠的

网友:
弹簧机应该可以!

网友C:
直接弯管器~~五金市场几十块一个,再加一个治具~你自己设计下~能固定的就行~配一个工人天天这么掰~

网友(点评):
有没有图片,谢谢

网友:
楼主,我公司生产类似工件;具体办法是先车到尺寸,然后钳工设计弯曲模,直接就可以成形。成本低,效率高,精度还不错。

网友(点评):
673151482,非诚勿扰。

网友D:
我曾自己做过这种夹具

网友:
还是用专用设备吧。

网友:
如果是批量生产,建议做模具,采用冷冲。这样的活儿我单位多得是,专门一个车间冷冲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曾自己做过这种夹具

兄弟请问这夹具怎么做?谢谢

网友:
工装保证   应该会好点

网友:
铜管的话 可以用弯管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冲床杠杠的

冲床尺寸可以保证吗?

网友(点评):
放心,非常准,比那折弯的精度高多了

网友(点评):
它那个是铜管,冲的话是有一点点问题的

网友(点评):
请问你QQ多少,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大批量生产的!可以吗?要不要做治具!还有更小的

这个尺寸好小,可以保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曾自己做过这种夹具

这个夹具怎么做呀,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弯管器~~五金市场几十块一个,再加一个治具~你自己设计下~能固定的就行~配一个工人天天这么掰~

就是这个~你可以根据需要玄真型号,角度~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自己再设计一个治具~~起到固定尺寸的用去就行~

网友:
做一套简易模具按定,

网友:
开冲模都可以做的

网友E:
大点的铜管我们公司都是自动弯管机弯,像你这种小的管都是手动弯管机弯,自己做付模具吧楼主。

网友:
你这个类似空调内部的毛细管,开模具可以手动也可以自动弯管。直径小,没有难度。

网友:
这个大批量生产,可以用模具,用压力机挤压成型。

网友:
铜管  也不是很厚   用折弯机弯容易瘪或起皱

网友:
用数控弯管机,我做过这样的设备。

网友:
都是高手啊,呵呵

网友:
直接开副冲模一次冲压就ok

网友:
想速度快做个机器好了  自动的

网友:
这个,我们都可以做

网友:
数控弯管机哈

网友:
R5对面,我好想听说要标内部弯角的尺寸

网友:
数控折弯机,或自己做夹具手工折弯

网友:
这个不行吧,φ5的圆钢,R5个,你算一下,材料的延伸率,估计已经超出极限了吧

网友:
最好做一个夹具,用折弯机好一些

网友:
模压,用模压,一次成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点的铜管我们公司都是自动弯管机弯,像你这种小的管都是手动弯管机弯,自己做付模具吧楼主。

请问具体怎么做呀,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冲床尺寸可以保证吗?

具体怎么冲的

网友:
大批量的话,开个模具经济~!

网友:
中间一夹,两边一掰

网友:
量大,做模具用冲床吧

网友:
有弯管机就好了。在做两个弯管治具。。。还有,管子内部做好折弯灌沙,要不可能弯裂。。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具体怎么做呀,谢谢

这两天有事没上线,不好意思,我明天还会回复这个帖子,到时候我放个视频在这里给你看吧,楼主。

网友:
本来想上传个视频,可是发现太慢了,所以就用qq截了几张图片给你看看。

网友E:
为什么视频截图上传不了,上传完成100%后,显示内部格式错误,难道是不支持截图的格式?现在总算可以了。

网友:
图片上传了在61楼。

网友:
买弯管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两天有事没上线,不好意思,我明天还会回复这个帖子,到时候我放个视频在这里给你看吧,楼主。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视频截图上传不了,上传完成100%后,显示内部格式错误,难道是不支持截图的格式?现在总算可以了。

兄弟有视频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有视频没有

有视频额,但是视频有200M,文件太大不好上传额

网友:
铁板上焊倆销钉,一尾即可

网友:
数控弯管机啊

网友:
用弯管机啊

网友:
应该做弯管模

网友:
个人觉得要搞夹具,否则折弯地方会扁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视频截图上传不了,上传完成100%后,显示内部格式错误,难道是不支持截图的格式?现在总算可以了。

帮忙发邮箱里,谢谢。www.jzd831214@163.com

网友(2013-09-06):
同意楼上  长的可以冲压 短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
自己做套折弯治具了

网友:
问加工弹簧的 一件大概几分钱 我朋友做这个的 可以联系我18696506545

网友:
看量 量大的话就做台专机好了。

网友:
批量生产,多大批量啊

网友:
铜管没有那么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