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款产品,表面要求绝缘,怎么处理比较好,求助!

楼主(2013-08-05):
现在有一款产品,客户要求表面绝缘
本体材料是6061铝合金,
目前打算的处理方法是表面喷绝缘漆,要求有耐温80度以上,有一定的耐磨性
求助论坛的大侠们,绝缘漆要选什么材料,一般的工艺过程是怎么样的,要喷多厚?
如果本材改成塑料,选用什么材质的塑料好点,塑料的话怎么处理螺丝孔易滑牙问题,如果镶铜套,如何保证塑料镶套处周边不容易开裂?
谢谢!

网友A:
可以考虑一下表面烤铁氟龙漆

网友B:
草酸、磷酸或硼酸阳极氧化,参考机械设计手册第一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一下表面烤铁氟龙漆

以前用过类似处理,但厚度增加不少,如何控制,太薄,又怕绝缘性能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草酸、磷酸或硼酸阳极氧化,参考机械设计手册第一卷

想过,但类似阳极化处理的产品,经过测试绝缘性能一般。

网友(点评):
测出的数据是多少啊,我这边测的在km欧级

网友(点评):
我测的是普通做了氧化的,按照手册草酸阳极氧化膜厚大,耐磨、绝缘都好。

网友(点评):
我这边没有专门的仪器做测试,只是模仿实际工作,产品表面130*100要贴在客户的电路板上,本来可以在结构上做避空处理,但外型有要求,现在模拟工况,发现会造成电路板短路,目前判断是阳极化处理的不好,不均匀。

网友:
如果有量的话 可以改材料 塑料不太适合 开模 QQ651360086

网友(点评):
量不多,目前做的产品都是量很少,利润高的,一般用来替代国外价格更高的产品。

网友:
表面处理能用作绝缘吗?虽然阳极氧化能使铝合金绝缘,但是氧化膜厚度都是微米级的,稍有刮蹭,就导电了
选用树脂材料,或者PTFE ,螺纹滑扣,一般都是加钢丝螺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