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液压硬管和管接头的匹配

楼主(2013-08-05):
例如:通径15的硬管,外径18,壁厚1.5,选用扩口式端直通管接头,应选用哪种规格的?

选用管接头是根据外径还是内径选择?或者能提供管接头规格的资料?谢谢

网友A:
你说的应该是卡套式接头,是看外径的,内径无要求。但是最好用无缝钢管。因为对圆度与表面光洁度有一定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应该是卡套式接头,是看外径的,内径无要求。但是最好用无缝钢管。因为对圆度与表面光洁度有一定要求 ...

不能用扩口式的?
 另外问一下:型号是直接写DN15吗?但是DN15有不同的外径和壁厚的规格(外径18和外径22的),如何区分?谢谢

网友(点评):
通径表明的是流通能力和所配管道的尺寸规格,但并不表示实际尺寸。

网友(点评):
对于管道型号,当然不能写DN15。你得写18mm或者22mm,用 外径x壁厚 表示所选的型号。

网友(点评):
问一下管接头的型号怎么写,是接头?

网友(点评):
问一下管接头的型号怎么写,是接头?

网友(点评):
国内比较统一的写法是:1CW-16-12 1DW-24-18 2WC-18x2.0 2WD-20x3 1CW和1DW是表示轻重系列,中间表示螺纹大小,后边表示匹配的钢管外径;2WC和2WD表示轻重系列,后边是匹配的钢管规格

网友A:
扩口式也就是卡套式的,只是不同叫法。你说DN15,有不同的壁厚。这就看你对压力有什么要求了。卡套式选择资料只要求外径。

网友:
据我了解所有的液压接头都是按照硬管外径来选择的,液压设计的时候也是按外径来选择硬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扩口式也就是卡套式的,只是不同叫法。你说DN15,有不同的壁厚。这就看你对压力有什么要求了。卡套式选择资 ...

查了一下,好像有区别,卡套式用的外径,扩口式用的孔口内径。

网友:
“扩口式也就是卡套式”的说法有误,这是二种不同系列的接头。国标卡套式是GB37开头,国标扩口式是GB56开头。这样粗的扩口式接头你没有专门的工具很难加工。安装卡套式接头要有熟练技术工人,如果没有的话你就要有卡套预装机。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kxODIzNTI0.html

网友:
扩口的就是卡套的?我笑了。密封形式都不一样。派克的样本说的最清楚,找一本看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