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表面需要淬火,师傅说用双点化线表示,求教各位大大怎么表示?

楼主(2013-08-05):
请教与轴相关的技术要求书籍……

网友(点评):
逍遥侠制图标准很熟悉!@

网友(点评):
余制图,唯经典。

网友(点评):
mark-热处理表面标注

网友A:
我刚大学毕业,这也是第一次听说,不过这样表示到是挺一目了然的。

网友B:
点划线外框,另外在注记中说明淬火参数,包括层深,硬度,回火时间和温度等。

网友C:
粗虚线  允许表面处理的标示线
粗点画线 限定换位表示线
双点画线 1相邻辅助零件的轮廓线
             2可动零件的极限位置的轮廓线
             3剖切面前的结构轮廓线
             4成形前轮廓线
             5轨迹线
             6毛坯图中制成品的轮廓线
             7工艺用结构的轮廓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粗虚线  允许表面处理的标示线
粗点画线 限定换位表示线
双点画线 1相邻辅助零件的轮廓线

谢谢大神,请问有这方面的书籍推荐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神威武,这张图给力!请问有这方面的书籍么?

网友(点评):
有。《机械设计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划线外框,另外在注记中说明淬火参数,包括层深,硬度,回火时间和温度等。

请问大神,这想深入学习这方面有什么书籍类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大学毕业,这也是第一次听说,不过这样表示到是挺一目了然的。

其实我也刚大学毕业,也第一次听师傅说的……

网友:
“零件需要局部热处理或局部镀(涂)时,应用粗点划线画出其范围,并标注相应的尺寸,也可将其要求注写在表面粗糙度符号内。”——本段话出自:1990年2月第6次印刷,大连工学院工程画教研室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机械制图》 P144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请问有这方面的书籍推荐么?

请看制图标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请问有这方面的书籍推荐么?

把你大学学的《机械制图》书找出来,就是里面的。

网友(2014-10-09):
国标号是GB/T4457.4-2002;
这个慢慢就熟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