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12*3什么意思。。第一次接触呃。。

楼主(2013-08-05):
如图4方螺母中
Tr12*3 是什么意思。。

网友:
梯形螺纹。Tr为梯形螺纹的螺纹代号,12为公称直径,3为螺距。

网友:
梯形螺纹或矩形螺纹(方型螺纹)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梯形螺纹- -

网友:
多翻一下《机械制图》表 标准螺纹类别、特征代号与标注

网友A:
梯形螺纹,给你上张《机械制图》的图片,自己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梯形螺纹,给你上张《机械制图》的图片,自己研究

可是,楼主是Tr12×3,
你书上16的粗牙 螺距才是2
这个3是长度?是螺距?

网友:
接触得少 都要忘记了 ~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发工资 去弄一本。。

网友:
梯形螺纹,12公称直径 3螺距

网友:
一楼正解~

网友:
受教了来自: Android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