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车内螺纹尺寸不稳定

楼主(2013-08-05):
今天检查了下车床x向丝杆间隙2丝~~~夹头跳动3丝~~~~本来螺纹车三刀的今天分成了5刀~尺寸不稳定的情况依然~~求大神尺寸忽大忽小g1螺纹一下是通规不进一下又是通止规都进一下又是通止规都不进~~没规律~~~~求师傅指点

网友:
主轴是伺服的还是普通电机?

网友:
螺纹最好避免在数车上加工

网友A:
G1“的螺纹你车三刀?你用的多齿刀片?如果用的单齿刀片的话三刀肯定有问题,尺寸不稳定,刀片易崩。

网友:
多大的螺纹,如果量较多可考虑使用自动攻牙机

网友:
没道理啊,程序如何

网友:
拿分  不求甚解

网友:
不明白,我也学习下

网友B:
说句公道话,楼上各位兄台前辈同行都没说到点子上。要么说伺服电机可能不正确,要么不用数车车螺纹,要么换设备车螺纹。要么干脆打酱油,学习,请以后打酱油或者学习的人自己心里默念就行了别写回复贴,简直就是坑爹。个人提点自己的想法,数控车螺纹效率很高,而且像渐开线螺纹等螺纹普车或者自动攻牙机根本不能做,个人建议:检查下刀具的角度是否合理,检查刀具是否适用于加工工件的材料,检查数控程序是否合理,因为你夹头的跳动和丝杠都检查过了。

网友(点评):
刀杆装长了会让刀,有这可能吗?

网友(点评):
有这个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G1“的螺纹你车三刀?你用的多齿刀片?如果用的单齿刀片的话三刀肯定有问题,尺寸不稳定,刀片易崩。

这边几家做这产品的都是做三刀一天能干二千~~一把合金刀能做六七千只是没问题~~~~工艺上应该不存在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句公道话,楼上各位兄台前辈同行都没说到点子上。要么说伺服电机可能不正确,要么不用数车车螺纹,要么换 ...

无论如何这话我爱听~~~~~程序应该没问题刀具也应该问题不大~~这在上一家做这产品的时候都是我一手弄出来的~~现在有点象抄袭~~~所以出了这毛病才郁闷~~谢了兄弟

网友(点评):
那兄弟说下您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解决方案是什么,望您能站内信告诉我下,交流才有进步,但是交流也是有对象的,与一些打酱油的人交流只会让自己越来越笨。

网友(2014-01-02):
引用 楼主:
无论如何这话我爱听~~~~~程序应该没问题刀具也应该问题不大~~这在上一家做这产品的时候都是我一手弄出来的 ...

上次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不一样的是我的外螺纹,后来仔细检查了下没发现导轨有点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