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转CAD,请教

楼主(2013-08-05):
  请教一下各位,solidworks工程图转cad后为什么CAD打开后乱码    标注样式也不对   字体明显变高了许多    中文的字体也都不对 有乱码      我输出的时候选的是1:1的比例     自己参照网络做了一个映射文件   也没多大的效果    求助    各位大神

网友:
你是不是保存时格式出错了

网友:
自己制作2d的时候设置好字体格式

网友:
另存DWG格式

网友:
是不是版本问题?

网友:
就是就是,我用的SW13版的,从来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啊,是不是版本该升级了,你可以打售后技术电话问问,山东华创的服务不错哦,我挺信赖他们的服务的

网友:
问题应该是你用SW出工程图的时候,标注字体没有选好,转到CAD的格式再打开时,CAD内置没有那字体,所以乱码,请优先选宋体试试。

网友A:
SW的字体与CAD的字体要一致,乱码的话应该是CAD的字体没有搞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的字体与CAD的字体要一致,乱码的话应该是CAD的字体没有搞好

现在字体搞好了    标注还是不对   乱七八糟的

网友:
另存为dwg格式

网友(2013-12-03):
给楼主发个零件和工程图的模板 标题带链接属性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