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M压力容器出图制造

楼主(2013-08-05):
做一个 压力罐。介质是液压油,温度10—150
有资质出图、制造的厂家联系

网友A:
闷盖181吨的拉力,M220X3的螺纹是不行的吧
右端如果用类似法兰盘的结构,那个M16的螺栓不知道好不好使
壁厚不需要60mm 那么厚实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闷盖181吨的拉力,M220X3的螺纹是不行的吧
右端如果用类似法兰盘的结构,那个M16的螺栓不知道好不好使
壁 ...

这个是外行的功能设计
需要具体细化
最终需要有资质的单位出图和制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