销钉孔公差怎么标注呢?

楼主(2013-08-05):
轴上有个销钉孔,定位作用,但不知道标多大的公差,也没找到什么书籍,求各位大大指导一下!

补充内容 (2013-8-6 15:43):
领导指示标注±0.01、或者+0,-0.02
形位公差需要么,怎么标注呢,轴上的一个销钉孔,基准轴中心线

补充内容 (2013-8-6 15:44):
寻求正确的公差和形位公差

网友A:
我们公司销钉孔的公差都标+0到+0.012

网友:
无脑H7就行

网友B:
我一般标0到+0.02

网友:
我们也是H7

网友C:
我们如果不是锥销,标0   +0.1,安装的时候把销钉砸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销钉孔的公差都标+0到+0.012

这个精度有点高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h7

H7?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如果不是锥销,标0   +0.1,安装的时候把销钉砸弯

那销钉孔有形位公差要求么?定位的,标位置度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标0到+0.02

我师父标的是正负0.1,不知道他怎么想的?过渡配合?

网友:
这个凭个人经验的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E:
我们这边一般标注是H7,形位公差,烤炉定位,轴上应该标对称度,控制孔到轴一边的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这边一般标注是H7,形位公差,烤炉定位,轴上应该标对称度,控制孔到轴一边的尺寸

可是我看这标上偏差0,下偏差-0.002
对称度,基准是主轴中心线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我看这标上偏差0,下偏差-0.002
对称度,基准是主轴中心线么?

这种设计一般都是基孔制的,至于你的那个0/-0.02(你那个0.002是不是笔误呢),也可以,他的想法应该是设计基轴制。对称度的话基准是中心轴线,你前面不是也提到了吗!

楼主:
是-0.002,我也有点纠结,还说或者正负0.001,更不懂了
如果基孔制标多少呢?销钉是标准件,是不是要过盈配合呢?
孔对称度有点不太懂,孔中心线与轴中心线垂直,“轴上应该标对称度,控制孔到轴一边的尺寸”,后一句没懂,见笑了,刚从学校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