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32的通孔,最后一点点的时候总卡住钻头!!求解

楼主(2013-08-05):
我在20厚度150直径的圆盘上钻8个32的眼!  圆盘是锻打的45#料

  先定位,再开12的通孔,然后上32的钻头,每到最后快要钻通的时候,总是卡住钻头!

  32钻孔的时候用的普通钻头,转速160,手动进给,最后的时候已经很慢速进给了!  还是卡住!

不是很懂,请社区里的大大帮忙分析一下卡住的原因和钻孔顺畅的方法!

     ??  转速低一些  ??

     ?? 钻头不快了,该磨了??

网友A:
钻床力不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床力不够大?

有可能吧,不是太懂,

  钻床有个铭牌上写的是40毫米摇臂钻,   3040,   40*1600!

  怎么能不卡住呢!

网友B:
可能是你钻头修磨的不太好,后角太大了。另外你所谓的很慢是多慢?我可见过钻孔的哥们狠命向下压手柄。

网友C:
以前老师说最后要穿的时候用力压下去

网友(点评):
根据我的经验来说,用力压下去是错的,要么匀速要么减速下去,否则很伤钻头。

网友(点评):
估计你老师是被压到了一下。哈哈,误人子弟的老四!

网友D:
①钻孔时给乳化液了么
②钻孔前检查麻花钻刃角平齐且斜度合适么
③钻孔前找正了么
④钻孔速度是否认为合适
⑤钻孔 是机床锁死进给,还是手工干的,手工干的就勤退着点,最后进给量给小点。
⑥不行可以先打底孔。然后扩孔。
⑦装夹加垫脚了吧?不要钻头磕到台面上了。。

网友E:
你这直径感觉是不是最后要通的时候力不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①钻孔时给乳化液了么
②钻孔前检查麻花钻刃角平齐且斜度合适么
③钻孔前找正了么

  先谢谢指导

 钻孔时没给乳化液, 给的水!

 钻头斜度,不太会磨,基本两边一样就这么磨的,大概是110度,钻速160

钻孔前,先打的12MM小孔,然后开动32MM钻头慢慢顶,慢慢找正的!  先松开压板找正,再半紧压板找正,再压死!

钻到最后要全通的时候,手动进给已经很小心了,使一点劲,然后等钻头在孔里阻力变小,再给一点力,单还是会突然卡死

 钻孔时候不会钻到台面,找台面中空的地方卡住的圆盘工件!

一共大概要40个孔,  已经钻完8个了!  想凑合干完剩余的孔!有什么简便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你钻头修磨的不太好,后角太大了。另外你所谓的很慢是多慢?我可见过钻孔的哥们狠命向下压手柄。

谢谢指导!

  是不是钻头磨得过于锋利,或者手动进给量还是过大,  钻头刃扎刀工件里了,卡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直径感觉是不是最后要通的时候力不够啊

钻床的力,不够?!

  还是最后要大力进给?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老师说最后要穿的时候用力压下去

这个老师不称职

网友F:
楼主,您好,钻孔要钻通时候转速有没有放慢,若没有,请放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您好,钻孔要钻通时候转速有没有放慢,若没有,请放慢。

谢谢提点,

  钻速没调, 真的要降速吗?  为什么,

  钻速慢了,同样的进给速度,每圈的进给量会增大吧,是不是更容易卡住钻头??

  不会用摇臂钻,  还不会调转速!

  液压摇臂钻,停机时,先开离合,然后调转速旋转开关,然后合离合手柄,然后无效..................

网友(点评):
请问下您是钳工还是,若之前从未亲自动手,只能从字面上理解这个,若自己亲自动手了,这样做比说什么都更能让你理解。机械需要实践。

网友(点评):
若不会用摇臂钻,没事,可以询问钻床师傅怎么操作,他也会告诉钻通孔为什么这样操作,自己按照他说的操作一遍,自然会理解了,若你不这样做,那当我上面苦口婆心白费心了。

网友(点评):
新人,实践中..

网友G:
孔快要钻穿的时候,钻头前面钻尖已经没有受力了,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轴向力开始减小,但钻头两个切削刃因为有螺旋角(前角),其产生向下的力超过(或减小)了轴向的切削阻力,这个时候就感觉很容易钻头就钻出去了,结果就是这个时候的进给量会大大超过许用量,当机床功率不够就会卡住、机床够力的话可能会扭断钻头、可能工件被拉起。解决的方式一般只能是在最后降低进给量。

网友:
放慢进级,放降低转速,160有点慢了吧,我钻直径70的都开200了,不过是在车床上钻的,进级多少没算,100长的料大概7分钟(包括装夹)

楼主:
引用 网友G:
孔快要钻穿的时候,钻头前面钻尖已经没有受力了,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轴向力开始减小,但钻头两个切削刃因为 ...

学习了,明天回去好好练手感!!!

网友H:
1、32的钻头莫氏锥柄锥度不好。2、钻头磨的偏、虚。3、32的孔没必要钻、扩,直接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1、32的钻头莫氏锥柄锥度不好。2、钻头磨的偏、虚。3、32的孔没必要钻、扩,直接钻就可以了

我也怀疑钻头锥度不好, 很容易就脱落!

  钻头磨的不太好,是一定的了,新人

  直接钻不太好定位, 眼边距只有1.5MM。 或者说我不太会定位!!

  直接钻,就不同意卡钻头吗??

网友:
如果不是钻头锥度不好的话把钻头磨成群钻直接钻,之前用一个小钻头(或中心钻)点个窝就行

楼主:
十分感谢,求群钻资料!!

网友:
自动进给钻孔,待要钻穿时,改用手动减少进给量钻孔。

网友:
14楼正解,还可以从钻头上考虑,1、在标准钻头切削刃外沿修磨一小段负前角,避免钻尖钻透时,轴向力瞬间减小而扎刀。2、修磨成薄板群钻钻型

网友:
这种解决了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钻头太锋利的原因

网友I:
你把那12毫米的钻孔免了,效果会好很多。  有点画蛇添足之嫌,你试一试看效果如何。
  但可以先做个很浅的引导孔,就用你的12的钻头钻6mm深,然后直接用32的钻头钻,快钻通时,降低进给到每转0.05以下;
   前面很多社友都说的很正确,试一试,应该会有效果。

楼主:
钻头锥柄锥度有问题,与摇臂钻链接不好,

 换了31.5的钻头,情况有所好转, 平均钻三个卡一次! 钻三个磨一次钻头,  200的转速,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把那12毫米的钻孔免了,效果会好很多。  有点画蛇添足之嫌,你试一试看效果如何。
  但可以先做个很浅的 ...

谢谢指导!~~

  用12.5的钻浅孔,然后上32的钻透,试过一次!  进给阻力太大! 卡台颤动!

  感觉不如先钻透12.5,再钻32的加工速度快!

  32的钻头开200钻,速度可以吗?   钻45#的料,削基本都是零碎的,正常吗!?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

从你描述的症状看,钻头不是很锋利,加工阻力大,切屑不能连续排出:
 1、你先优化钻头刃型;
 2、如果还不行,12的孔你不要钻通,底部留一点,防止32钻头轴向力变化太大;
3、检查你的夹具和设备刚性是不是足够。
  貌似第3项要放到最前面。
  40 的设备钻32 的孔其实是很勉强的,特备是新设备和保养不亮的老设备。
   你有图的话,可以给大家看看,大家更好给你出点子。

网友:
22楼说的有理,其实像钻材质比较软的工件时,刃口也需要做0度前角或是负前角,不然很容易会产生扎刀现像,数控设备就不会有这种问题,除非刀具没装夹牢!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从你描述的症状看,钻头不是很锋利,加工阻力大,切屑不能连续排出:
1、你先优化钻头刃型;
2、如果 ...

今天,没夹!

换了个31.5的钻头, 因为以前的32钻头锥柄接触不好!

减慢了转速,以前是200转,减刀80转,   没有出现卡钻头现象!

依然是手动进给,先钻12.5的,再钻31.5,   排削比以前好,出连削. 。以前200转出碎削。

  减慢速度以后,卡太也不震动了。    平均钻六个眼,修磨一次钻头!

  具体什么原因,微观上什么因素影响加工,还是不懂......................

网友:
先用稍大点的钻头(譬如 直径20以上的)在用32的扩的话效果应该会好点

网友(2013-09-10):
应该是最后时,进给量过大,在钻头快透时,钻头中间一部分已出钢件,但两边还在工件里,造成卡死。快透时尽量的少用力就行,有钳工知识的都懂。

网友:
U钻干啊,平头,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