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弹簧钢热处理

楼主(2013-08-05):
求教各种大侠,我想做一个0.3mm的片弹簧,大概宽6长20,请问应该用什么样的热处理工艺。材料为sus304或者是sup6。   小弟拜谢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A:
304带材不需要热处理,热处理只能固溶处理,减少强度和硬度,不适合弹簧。SUP6 一般都是:淬火870℃±20℃,油冷; 回火480℃±50℃。供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4带材不需要热处理,热处理只能固溶处理,减少强度和硬度,不适合弹簧。SUP6 一般都是:淬火870℃±20℃,油冷; 回火480℃±50℃。供你参考

首先谢谢大侠的回复,网上有的说回火温度350度也可以,烦请大侠分析下,350度可以吗?  热处理的知识都还给学校了,惭愧……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回火硬度要求多少,300多度回火许多弹簧钢会有回火脆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