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从动轮的转速,求助

楼主(2013-08-05):
请教各位帮忙计算一下

以设备的主轴转速:电机1440转,电机上的轮也就是主动轮吧直径90mm,被动带轮直径320mm ,主齿轮直径42.54mm,被动齿轮433.479mm.

求从动轮的转速,还希望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39.745r/min 这是理论值,实际值比这个要小一点

网友:
传动顺序说下啊 又带轮 又齿轮的~

网友:
测量这个主齿轮直径42.54mm,被动齿轮433.479mm

分度圆直径可不好测量

还不如数齿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9.745r/min 这是理论值,实际值比这个要小一点

说细点呗

网友:
又是齿轮,又是带轮的,说清楚一点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说细点呗

主动轮直径除以从动轮直径就可以算出结果了,不过不知道你说的带轮直径是哪个直径,应该用基准直径计算,齿轮的传动比用齿数计算最好,测量直径计算的不准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动轮直径除以从动轮直径就可以算出结果了,不过不知道你说的带轮直径是哪个直径,应该用基准直径计算, ...

齿数之比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齿数之比可以吗?

齿数之比是就是实际的传动比, 不存在误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齿数之比是就是实际的传动比, 不存在误差。

我说对的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说对的呗

对的  没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的  没错

以后多多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后多多交流!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