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溢流阀问题

楼主(2013-08-05):
我单位有台液压站,泵体溢流阀和分支压力阀组的溢流阀最高21MPa,,但实际使用柱塞泵溢流阀调教只能要求达到20MPa,就是泵体溢流阀比分支溢流阀低1MPa,这样才能实现泵的变量,否则泵将全负荷工作。泵是帕克的柱塞泵,解释原理?

网友:
没搞错的话这两个是不干涉吧  保护不同的东西
好象很多液压系统的主通道的元件是  泵——泵用溢流阀——单向阀 ~~~~

网友:
找找力士乐的恒压泵资料看看,里面介绍原理很清楚

网友:
变量泵系统中溢流阀一般做安全阀用,变量泵自带的溢流阀进行变量控制
如果反过来,系统溢流阀都溢流了,变量泵溢流阀控制变量还有何意义

网友(点评):
就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