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米传动轴设计问题

楼主(2013-08-05):
   如图所示,电机啮合从动齿轮带动长轴旋转,使其两端的链轮旋转,链条提升一个载重负荷2t左右升降平台。

   第一次设计轴类零件,算大轴没经历过,长轴也没什么概念,该要注意什么问题,比如‘刹车扭矩瞬间翻倍,扭转角等这些问题’ 。

   长轴都需要那些计算,工艺性及技术要求热处理的拟定也是一脸的茫然啊,动力源放中间是否合理?

ps;没工作经验,没见识的最好不要接项目做设备,各种煎熬啊,我就是个绘图的,越做越感觉基础知识的贫乏啊,信心都没了,被老板各种蹂躏,今天这方案,明天那个方案,自己一点主见都把握不了,短短几个月方案文件夹都好几个G了,每天搞的头大,内心惶恐不安(主要是不会计算,图纸没有细化,现在勉强称得上画画三维模型)。。。更没底气跟老板谈条件,该如何安抚我那死去的脑细胞

网友A:
你按俺说的做,包你过关,没过找俺,哈哈

1,先要定转角,这个是机构设计的参数,你自己定,这是个主观数据,

2,启动一般是2.25 倍到2.5 倍,

3,煞车要计算制动力矩,这个要差制动器数据,不能选大了,

4,长轴,用无缝管比较好,不宜用实心轴,

网友(点评):
马上记下来,哇,大侠悔人孜孜不倦啊

网友(点评):
998老师,定转角是什么意思?还是个主观数据? 用无缝管的原因,俺理解是因为其密度较小,长夸距减少弯曲,不知是否如此?

网友(点评):
转角具体怎么定还请大侠举个具体例子。。。比如100米冷床两边相差10毫米?用无缝管主要应该是它的抗扭截面系数大,材料利用率高,经济性好吧,重量小弯曲小也是附带的一个优势,用无缝也避免了焊缝的疲劳和缺陷问题

网友(点评):
工具大虾,定转角就是你需要控制的最大转角,有些设备是要同步的,转角控制不好,就无法同步,这才需要转角控制。 无缝管主要是抗扭性能好,同样重量的条件下,‘管轴’是实心轴转角的几分之一。即刚度性能好

网友(点评):
虾米大虾,你说的冷床就需要控制传动转角,你画一个齿形图,就看到转角对不同直径棒材的影响了。所要控制的就是必须保证尾段的齿步进,即保证尾段能顺利翻过去,这个才是根本,不是以高度控制的。

网友B:
不知道具体情况,随便说两句哈。

看样子就是个卷扬轴,哪里用什么热处理,直接一焊就行了。用钢管,加带座轴承。既然不精密,就不用考虑什么扭转角了,低速卷扬,不用考虑什么刹车扭矩,刹车扭矩是高速转子的动能在瞬间转化为轴的应变能,从而引起高的剪应力,把轴破坏掉。

再说扭转角,钢铁的刚性是很大的,你扭转角再大也大不到哪里去,又不是橡胶棒;再个估计肉眼也看不出来,我估计也上不了两三度。即使上了两三度,假设你轴的半径是30mm,那么两头的不同步也只有

30 * 3 / 180 * 3.14 = 1.57 mm

两毫米都不到,你真的要这么精密?你两头的链条安装时都不一样长,相差恐怕都不只两毫米了。

一般加热炉的炉门都是这么升降的。

很多时候,为了减小电机功率,给炉门加个配重。

网友(点评):
多谢赐教,载重平台具体运动轨迹是‘7’字型,配重这个估计用不上不美观还存在安全隐患,这个可以做为参考长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按俺说的做,包你过关,没过找俺,哈哈

1,先要定转角,这个是机构设计的参数,你自己定,这是个主观数 ...

晚上去杭州图书馆找个厚点的机械设计手册去,看看书按着前辈的步骤试试看

6m长无缝钢管工艺,车削加工没问题吧,轴承要用轴肩、卡簧和箱体固定,链轮齿轮通过键联结传递扭矩,这样设计结构上没问题吧

中间大轴直径初选75mm,三段阶梯轴,半径差10mm,壁厚选16mm可以吗

网友(点评):
无缝管就是可以减小扭转角,强度计算是一样的,具体壁厚,你要计算一下,留安全系数就可以了,有焊接的,要折减,焊缝是有疲劳问题的,要求疲劳寿命的,要压装,再焊接,焊缝起辅助作用,不是主要受力了

网友(点评):
6m长轴,不妨分为三段,用“滚子链联轴器”联接,联接处可以装“带座轴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具体情况,随便说两句哈。

看样子就是个卷扬轴,哪里用什么热处理,直接一焊就行了。用钢管,加带 ...

额,时效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