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查形状精度(和位置精度)各公差等级的数值?

楼主(2013-08-05):
请教:怎么查形状精度(和位置精度)各公差等级的数值?

如:D50,长30,IT5级的直线度数值为多少?

网友A:
冒昧的答复一下,欢迎拍砖
0.005um么,这个机械设计手册上都有。。至于什么时候标、标多少就看个人对于设备的把握程度了。
我一般重要配合面、重要定位面、还有对设备整体精度影响比较大的零件会详细标出形位公差。在设计的时候会考虑 外协厂用何种设备加工。该清角的清角该挖退刀槽的位置挖退刀槽,该用表面粗糙度说明的用表面粗糙度说明。。就这样。

网友(点评):
谢谢答复,我不知道上哪里去查各形位公差等级的数值。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的》“公差配合与表面粗糙度”一章中有相关内容。

网友(点评):
谢谢啊,这个照片很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冒昧的答复一下,欢迎拍砖
0.005um么,这个机械设计手册上都有。。至于什么时候标、标多少就看个人对于设备 ...

不好意思请教下,一般定位配合表面标几级精度??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第一卷里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请教下,一般定位配合表面标几级精度??

不好意思,是0.005mm,我打错了,对于形位公差,个人认为还是按需选定合适范围。毕竟这个东西,有时候高一个级别,能否定很多加工厂的能力。。在保证精度的基础上,尽量选取加工经济程度高的。还有就是可以自己假设 倘若产品尺寸在 形位公差 的边界线上,这个产品的尺寸能否满足你的组装要求及使用要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请教下,一般定位配合表面标几级精度??

常见的选7级 6级

网友:
gb1184,楼主的这个哪里的截图,可否告知,这张图很是帮忙啊

网友(点评):
《机械加工工艺手册》,王先逵主编,第2版,第1卷,第4-18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冒昧的答复一下,欢迎拍砖
0.005um么,这个机械设计手册上都有。。至于什么时候标、标多少就看个人对于设备 ...

一看经验就很丰富啊,能帮我看看这个吗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3908&extra=page%3D1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常见的选7级 6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