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MADA-357数控转塔冲床模具高度问题

楼主(2013-08-05):
求教AMADA-357数控转塔冲床模具所有的上下模的高度都是统一的吗?
上模长度是多少? 没达到怎么?
下模长度是多少?没达到怎么办?

还有是不是每种机型所配置的模具长度是不是通用的?

各位大神解惑啊。

网友A:
上模调高是通过旋转顶部的那个螺母,高度在207MM(不包含导套)。下模高度在30MM,不够在下模底部加垫片(厚度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模具是否通用需根据转塔厚度相同转塔可通用,AMADA有两种转塔,一种是厚塔,一种是薄塔。你的为前者规格即上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模调高是通过旋转顶部的那个螺母,高度在207MM(不包含导套)。下模高度在30MM,不够在下模底部加垫片(厚 ...

感谢啊,兄弟 。  我那上模不止207啊 我昨天量了在309MM

网友A:
怎么可能309早把T轴驱动器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可能309早把T轴驱动器烧了

哦,我今天在去量下看是不是我记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