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回转结构,请教

楼主(2013-08-05):
不知道大家对大型回转结构是怎么的一个想法? 回转中心是否也是用滚子轴承?

网友:
有好大的回转轴承嘛~

网友:
回转支承。徐州产的多。

楼主:
本人要做一个直径8米旋转展示台的方案,如果不用那些大的回转轴承  还有其他什么办法吗?

网友(点评):
承(载)重量多大?

网友:
回转支撑轴承!

网友:
精度不高话,用牛眼轴承

网友:
在回转中间根据圆周方向上布置很多小的普通滚动轴承就可以啊,没必要在中心布一很大轴承

网友:
有样本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