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种防粘涂层

楼主(2013-08-05):
各位师傅,请帮助解答,设备夹具与挤出后的橡胶接触,极易粘连,打算找一种涂层解决此问题,以前试过特氟龙但是效果不明显,还有一个要求就是此涂层不能脱落污染产品,谢谢

网友:
试试镀钛吧!以前做的热熔接机的焊头时也遇到过类似情况。拉丝粘模
经过几次试验,镀钛效果好的。

网友:
楼上大才

网友:
PVD镀膜不知道试过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