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多把刀! 又没有 对刀仪!

楼主(2013-08-05):
我对多把刀! 又没有  对刀仪!  我想:用   每把刀  接触 工件上面 的 机械坐标值! 来 完成对刀!  我应该怎么做!谢谢!
是带刀库的加工中心

网友:
“高度仪”精度高价格也不贵

网友A:
切,简单……我也没有对刀仪,24位刀库也全对好了。偏差0.05内。机床有个刀具长度自动补正量。FANUC机具体名称不祥,但参数中有,可修改的。兄弟加工中心就叫这个。找个比如二十的铁块,参数中设为二十,下去只要把刀摇到铁块上,按测定按钮就可以了。记住了,机床主轴端尺寸是死的,机床Z轴可动长是死的,下面有变化的就只有刀长了。

网友(点评):
0.05是不是太……精度不够啊。

网友(点评):
Z方向够了,做下一量,自己改Z,想做到多少精度都行

网友(点评):
老兄你觉得0.05精度能达标吗?高度仪是μ级精度,而且你那样测量很容易误操作伤刀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简单……我也没有对刀仪,24位刀库也全对好了。偏差0.05内。机床有个刀具长度自动补正量。FANUC机具体名 ...

谢谢指点! 我才学的立加! 很多都不懂!  请教下:  先对 第一把刀(基准刀)   如果用 20MM垫块 ,刀具底面接触到垫块上面时,在G54  的 Z 坐标  输入  Z20   按 测量  ! 这样 第一把刀的 Z向  对刀完毕!我的理解对吗!
   那么   第2把刀  刀具底面接触到20MM垫块上面后,应该怎样输入呀!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 我才学的立加! 很多都不懂!  请教下:  先对 第一把刀(基准刀)   如果用 20MM垫块 ,刀具 ...

不是啊。以我公司法那科OMD系统为例,参数中设定了补正20毫米(具体参数忘了)。比如一号刀对刀,手拨盘把刀移动到20毫米上方,光标移动到一号刀形状补偿画面H上,输Z按下C输入,此时会有一个数据出来,如-456.789。这个数据是一号刀Z轴当前机床坐标位置,然后只要输入Z轴的总行程,比如行程是700,按 输入,这样出来的就是刀长。刀长+ 对刀块高=机床当前坐标位置。如果没有对刀铁块,直接对台面也可,但刀尖要保护好。

网友:
好像写的我自己也看不懂了。简单点就是参数输进去,Z轴总行程要知道,其他的就简单了。

网友:
那就没把刀都对一下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不懂,理解不了。

网友:
刀具长度补偿啊,很简单的

网友:
把每把刀都对到工件表面,把每把刀的机械坐标值输入到相应的刀具长度补偿中,在编程时用G43调用相应刀号的刀具长度补偿就行了。

网友(点评):
他说的对,也可以把刀,对在工作台上,不够高的话,放块垫铁,对垫铁上,输入到G43里,用百分表,打活表面与垫铁之间高度差,输入在G54 或机械坐标晰里法那克是G53,西门子G500(好像是)的Z值了,这样的好处是,...

网友(点评):
下个活还能用的这些刀,就不用从对了,在打表,活表面到垫铁的高度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