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种折弯机构

楼主(2013-08-05):
请教各位大侠:
如下图,一个电器元件,两排针脚,其中多脚一排需折弯。设计一种机构,能高效折弯此排针脚。

网友:
这么大个子的连接器,有什么难度吗?上面做垫板,下面带导槽的板子旋转就了事了啊。。。

楼主:
用板压住电子元件,然后用带槽的板旋转折弯针脚?

网友A:
这种连接器做的太多了,全自动插针打点,打弯。一气呵成!呵呵。有需要的话?
联系我。

网友(点评):
谢谢!请问怎样打弯的?

网友:
可以做一个小机械手,压住白色塑料块,折弯机构向下折,然后机械手提起摆放就行。可以多做几个模块,然后一起使用。

网友(点评):
嗯,大侠方案可以,不过做一个机械手有点麻烦。另外,折弯机构具体是怎样的?不知道用丝杆机构之类的能不能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连接器做的太多了,全自动插针打点,打弯。一气呵成!呵呵。有需要的话?
联系我。

先打第一道,在打第2到。一个气缸按一定角度固定,气缸带滚轮运动。
第一道打好在做第二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