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便捷的“垃圾桶”设计求助

楼主(2013-08-05):
透明的袋子表示垃圾袋,现在问题是这样的:
1.这个架子放在流水线的末端,流水线上的空瓶子会进入这个垃圾袋内;
2.为了保证效率,要求袋子装满瓶子后取下很方便,一开始将很多塑料袋一起固定在这个圆盘架上面,撤下一个装满的袋子后,下一个袋子就可以立刻投入使用(类似自动鞋套机),现在我想不到这么一个机构来实现这个功能,希望前辈们指点一二。谢谢啦~

楼主:
袋子是普通的垃圾袋,但是比较大而已,没有皮筋的

网友A:
6个吸盘撑开塑料袋,成圆口; (一个气缸或其他动力源加凸轮盘)
拿起固定套;(一个气缸或其他动力源)
塑料袋内吹气;
盖上固定套。

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6个吸盘撑开塑料袋,成圆口; (一个气缸或其他动力源加凸轮盘)
拿起固定套;(一个气缸或其他动力源)
...

我不是很明白,吸盘撑开用什么支撑吸盘,撑开之后还有空间放瓶子吗?
用气缸会不会太复杂了?
固定套是什么?
Ricky哥可以画个简图示意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6个吸盘撑开塑料袋,成圆口; (一个气缸或其他动力源加凸轮盘)
拿起固定套;(一个气缸或其他动力源)
 ...

撑开后,一个塑料袋装满了,要取下来的时候会不会其他几个塑料袋也跟着掉下来了?

网友(点评):
别急着着手设计,先搞清楚都需要什么工序。

网友:
围观围观高手们如何解决

网友B:
空间大的话,做一个交换式的比较简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间大的话,做一个交换式的比较简单吧?

能说的详细一些吗?袋口直径0.5m

网友:
两工位或者多工位的,旋转结构
装满了旋转后取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说的详细一些吗?袋口直径0.5m

楼下已解释

网友:
如果是比较尖锐的垃圾  把袋子都戳破 了 咋办  那不就浪费了嘛

网友(2013-10-22):
围观高手解决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