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标注形位公差怎么标注呢

楼主(2013-08-06):
新手画图,都是疑问,轴端有螺纹,形位公差标注是标垂直度么,还是同轴度?还有形位公差引线对准螺纹M的引线,是说明螺纹的中心线么?求指导……

网友A:
标同轴度!

网友:
同轴度
说明的是螺纹中心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同轴度!

那螺纹有垂直度要求么?我看有标垂直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垂直度

额,终于看到标垂直度的了,请问为什么标垂直度呢?

网友:
螺纹通常不标形位公差,我至今未见过有用螺纹做基准定位的机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螺纹有垂直度要求么?我看有标垂直度的

垂直度公差用于限制被测要素对基准要素垂直的误差

网友C:
这个螺纹配合公差,也许有用,前两天也遇到这方面的问题,所以找了这个看看。

网友:
一般螺纹没有特殊要求

网友D:
真蛋疼,想下点资料又没得威望.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蛋疼,想下点资料又没得威望.

这有资料?

网友(2014-02-28):
引用 网友C:
这个螺纹配合公差,也许有用,前两天也遇到这方面的问题,所以找了这个看看。

下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