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齿轮无法加工问题,附图,附说明

楼主(2013-08-06):
我司接到客户订单,加工一个齿轮,带一个外花键(如图),客户要求,齿面精度达到6级,花键精度达到7级,且齿面与花键必须渗碳淬火。

             我公司的简易加工流程是:1、滚齿(齿轮),齿面精度达到9级:插齿花键齿面精度达到9级;也就是是我我公司插齿与滚齿最高精度只能达到8级,机床较旧,刀具不是很好。但公司的数控机床与数控刀的协助下,我公司加工精度能达到8级。第二步,是齿面与花键渗碳淬火,外表面硬度达到HRC56-62,这样高的表面硬度情况下,对于我公司来说只能用磨齿机来磨齿。由于磨齿机是用砂轮磨齿的,对于这个零件,齿面是可以磨齿的,但是由于花键的结构问题,花键低于齿轮,退刀槽只有8mm宽,磨齿机无法对花键磨齿。无法对花键磨齿,也就我公司的花键精度等级只有8级或9级无法达到客户要求的7级精度。
'
            这样就产生问题了,我公司无法加工这个零件,在这我想请问论坛的各位大神,是否有好的解决方法,是否我公司就无法加工这个零件了?还是这种零件得外协加工?还是我公司的工艺流程不对?还是我公司缺少某些加工设备,对于这种退刀槽很窄的加工表面是否都不能磨齿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自己哈,恳求大神指点江山~

网友A:
除内花键,都是齿轮啊!

网友B:
只能外协了吧。找一些床子好一点的供应商,插能达到七级的。能插齿的东西去磨齿,有些划不来。。。不如外协

网友C:
此材料热处理可采用调质+齿面渗碳淬火,
双联齿轮小的这个齿轮也能滚出来?
花键一般用不着渗碳淬火,常用的是调质,或调质+表面淬火
齿面渗碳淬火后,花键精加工可用花键推刀再推一下

网友(点评):
给低碳钢做调质???

网友(点评):
不清楚,应该是正火吧~具体我也说不好,大师说了调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内花键,都是齿轮啊!

那个小模数的,是矩形花键。想这样的订单我们接到很多的,都是一个大齿轮轴带一个外花键

网友(点评):
那应该是一个M=6的变位齿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外协了吧。找一些床子好一点的供应商,插能达到七级的。能插齿的东西去磨齿,有些划不来。。。不如外协

可是,渗碳之后花键表面硬度达到HRC56-62了,这样的情况下,得用什么样的插刀插啊,能插的动这么硬的表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材料热处理可采用调质+齿面渗碳淬火,
双联齿轮小的这个齿轮也能滚出来?
花键一般用不着渗碳淬火,常用的 ...

由于我的疏忽,这张图纸是双联齿轮的加内花键的。但是有个订单是大齿轮轴带一个外花键的(代替那个小齿轮未知的),这样的情况是插刀插的,不过热处理过后,表面硬度达到HRC56-62左右了,还能用推刀推吗?这个不是很懂,我是新手,还请大神指教,外花键和内花键推刀都能推嘛?还有使用这个推刀的机床能给个型号吗,我好去查查。谢谢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材料热处理可采用调质+齿面渗碳淬火,
双联齿轮小的这个齿轮也能滚出来?
花键一般用不着渗碳淬火,常用的 ...

还想向您请教一下,我们的材质是20CrMnMo,含碳量<35,我们科室的人(当然他们可能也是小白)说最好是用渗碳+正火,>35的使用调质+表面淬火。请教一下,这样的经验是否合理,为什么?

网友(点评):
渗碳+淬火+低回,齿面才能有HRC60左右。给低碳钢做正火,硬度很低。

网友(点评):
对于这种低碳钢,我们这边的工序是这样的,拿来的锻件粗车、正火、半精车、滚齿、插齿、渗碳淬火、精车、磨外表面、钳工、磨齿,我不知道您的回火是放到哪里啊?冒昧的问一下不要生气,您有加工经验吗?还是理论知识

网友(点评):
我公司用的是齿轮20CRMNTI:HRC56-62

网友(点评):
你这上面不写着渗碳+正火吗?本人确实不能理解,一般正火可以放在下料后,或粗加工后半精加工前(这一点和调质接近)。但是,材料的供应状态也可以是正火料(一般退火料居多)。

网友(点评):
你把正火放在渗碳后面,想达到什么样的热处理目的?

网友(点评):
我的粗心,应该是正火+渗碳,低级错误请原谅

网友(点评):
我懂了你的,渗碳+淬火+回火了,我这边的渗碳=渗碳+淬火+回火了。你可能是学热处理的,我的正火是放在粗加工之前的,不好意让你误解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想向您请教一下,我们的材质是20CrMnMo,含碳量35的使用调质+表面淬火。请教一下,这样的经验是否合理, ...

人家说的没错的,你这是渗碳淬火钢。。。硬度才上得去,人家不是小白。。。。。

工艺没确定怎么就拿去淬火了啊???这样也行?你们有做工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家说的没错的,你这是渗碳淬火钢。。。硬度才上得去,人家不是小白。。。。。

工艺没确定怎么就拿去 ...

我们公司有做工艺的,不过可能是技术的暂时眼瞎吧,单子已经接下来了,已经没有办法了,花键的精度达不到要求。就这样一直搁在公司没有办法出货,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点评):
目前来看,主要是花键齿无法通过砂轮磨削,达到7级精度。可以让花键齿互相对研,加研磨膏。可以达到7级精度。弧齿锥齿轮常用这种方式提高配对齿轮精度。

网友(点评):
您完全理解正确,就是这个难题,您这种方法我真的没有听说过。那您的意思是加研磨膏,是在我们交货完后给客户时使用呢,还是未出工厂我们自己研磨呢?还请给出详细解决方案啊,直接回复吧,不要点评了

网友D:
这个齿轮  貌似是CJK数控机床主轴箱的齿轮

网友B:
lz,
1你这是一批还是只有几件?
2花键部分不会是没加工就直接淬火了吧?
3这一批是不是已经全部淬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1你这是一批还是只有几件?
2花键部分不会是没加工就直接淬火了吧?

1、有一批,一部分加工了还有一部分没有生产呢
2、花键部分是已经加工了,渗碳是一起渗的,只是渗碳完后,花键精度在IT10左右,根本不能满足要求,又不能用磨齿机磨。刚才有人回复用推刀推一下可以吗?
3、没有呢,那批淬火完的就等磨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齿轮  貌似是CJK数控机床主轴箱的齿轮

是铁路工程车上的滑移齿轮~

网友:
高人很多啊 学习了

网友:
双联齿轮小的这个齿轮也能滚出来?

网友(点评):
没仔细看帖子,那是花键。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想向您请教一下,我们的材质是20CrMnMo,含碳量35的使用调质+表面淬火。请教一下,这样的经验是否合理, ...

有这么复杂吗??

网友(点评):
你以为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想向您请教一下,我们的材质是20CrMnMo,含碳量35的使用调质+表面淬火。请教一下,这样的经验是否合理, ...

严重不合理。。。。那种经验是针对碳素钢,但是20CrMnMo是合金钢,理应采用渗碳淬火!你有必要再多看些资料!

网友F:
楼主的工件的设计符合规范,前面的工序也不错。现在出现问题,是受困于加工手段。
这个问题早就有成熟解决方法:电火花精加工。

网友(点评):
麻烦问一下,电火花精加工在江浙沪有外协啊?我在苏州工作的。麻烦您了,有什么公司可以推荐的嘛?反正我们公司是没有的

网友(点评):
苏南地区到处都有电火花加工店,苏州也会很多。在网上自己搜一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工件的设计符合规范,前面的工序也不错。现在出现问题,是受困于加工手段。
这个问题早就有成熟解决 ...

谢谢 老教授的指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严重不合理。。。。那种经验是针对碳素钢,但是20CrMnMo是合金钢,理应采用渗碳淬火!你有必要再多看些资 ...

的确是正火+渗碳淬火,我只是少打了“淬火”,还有毛坯件从钢厂哪来的时候是要正火的,这个步骤不能少。

网友F:
以“花键电火花精加工”为关键词用Google搜索,可以得到很多信息。只不过刚才一一点击,全部为有偿下载。
用截图方法得到一篇文章,应该足够为楼主解决问题了。
文章中粗精电极都用快丝线切割制作,再由钳工抛光,不妥。精加工电极应该用慢丝线切割制作。

网友(点评):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G:
花键离齿轮太近了,加工花键砂轮就碰到上面了,还真不知怎么加工啊
我觉得零件设计的多少有些不合理,分成两个零件就好办了。

网友:
威望太少.只能学习

网友:
高深了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以“花键电火花精加工”为关键词用Google搜索,可以得到很多信息。只不过刚才一一点击,全部为有偿下载。
 ...

费用怎么样?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花键离齿轮太近了,加工花键砂轮就碰到上面了,还真不知怎么加工啊
我觉得零件设计的多少有些不合理,分成 ...

这,这是想分就分的嘛?分开的话,花键怎么带动齿轮?

网友(点评):
现在分开已经晚了,设计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

网友(点评):
这种齿轮结构很常见,是经过大量实践考验定型的规范设计。分开制作麻烦、成本更高。

网友:
齿轮是一个二联齿轮,可以见意把齿轮拆分结构,就好加工了,内花键应调质处理,

网友C:
1,20CrMnMo热处理正火或调质都可以进行的,一般渗碳钢建议采用正火+渗碳淬火
  在本例题中推荐调质+渗碳淬火,主要考虑到中间段花键不宜采用渗碳淬火,所以预处理推荐调质
2,中间段花键不渗碳淬火,可以采用防渗碳技术,可以到热处理版块去看看   钢的渗碳和渗氮        http://bbs.cmiw.cn/forums/61001/ShowPost.aspx
3,内花键用花键推刀精加工,是用油压机的,拉床也可以
4,花键也可以在最后道工序用线切割割出
5,双联齿轮可以做成分体式,用内花键传递不变,中间用蜾纹联接,装配时二之花键槽对齐装入,蜾纹是不拧死的.
   双链齿轮二齿开档足够时都可以用滚齿机加工出来的,本例题只能采用大齿轮用滚齿机加工,小齿轮用插齿机加工

网友(点评):
低碳钢或低碳合金钢做调质处理,本人确实没见过,麻烦大侠讲解下20CrMnMo调质过程中的金相的变化情况。

网友(点评):
我辈学识浅显,需要多问问前辈,还请前辈见谅

网友:
下料——正火——粗精车——滚齿——插齿——拉花键——渗碳淬火——磨基准(内花键、大端面)——磨齿——最后推一刀矩形花键

网友H:
借这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如果大家站在设计一方、客户的角度来说:外协厂家加工完成的齿轮,一般是怎样检验他的精度、硬度呢,是用什么检测设备和方法呢?总觉得要求虽然都注明了,但是检验是个大难题。我以前的公司设计的齿轮硬度和精度都和1楼的图纸一样,外协加工完成以后,根本就没有真正的检验过,所以今天真心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H:
借这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如果大家站在设计一方、客户的角度来说:外协厂家加工完成的齿轮,一般是怎样检验他 ...

是这样子的,外协加工也分不同公司的。1、一部分公司是有检验证书的,他们通过什么什么验证后的,有权利的颁发检验证书。2、有些外协公司没有达到颁发检验证书者一功能,只能考他在业界长久以来的品质说明的,出具的证书也只是自己检验,自己颁发的,没有很好地权威性。3、就是一些外协小工厂,这种的话,应该是什么都没有的,就问你当初为什么要给他加工零件了。

网友:
热处理控制变形量,矩形花键可以不要后续加工

网友I:
矩形花键用AA级插刀加ALTIN涂成数控插齿机,能做到6级精度,7级正常化。

楼主:
引用 网友I:
矩形花键用AA级插刀加ALTIN涂成数控插齿机,能做到6级精度,7级正常化。

问题是,渗碳处理后,表面硬度达到HRC60左右,你用什么刀来插动他啊?好的插齿机和插刀肯定能达到7级精度的,不过后续有渗碳热处理的,精度会降2-3等级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C:
1,20CrMnMo热处理正火或调质都可以进行的,一般渗碳钢建议采用正火+渗碳淬火
  在本例题中推荐调质+渗碳淬火 ...

好厉害!!

网友(2013-09-05):
设备精度达不到,只能外协加工了

网友:
太复杂,看不懂

网友(2016-06-04):
引用 楼主:
自己顶一下自己哈,恳求大神指点江山~

网友:
引用 网友J:
好厉害!!

是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