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算每分钟多少转?

楼主(2013-08-06):
请教各位帮忙计算一下

知道电机转速、电机轮直径、大带轮直径、小齿轮直径、大齿轮直径,如何算每分钟多少转?

网友:
角速度X半径=线速度
两个相互配合的皮带轮线速度相等
剩下的楼主自己算

网友:
大齿轮转速=(电机轮直径×小齿轮直径×电机转速)/(大带轮直径×大齿轮直径),推导关系按楼上说的就可以

网友:
这个真不懂。。。

网友:
是不是少了个小带轮直径?

网友:
这个问题够简练!!!

网友:
应该是:大齿轮转速=(电机轮直径×小齿轮分度圆直径×电机转速)/(大带轮直径×大齿轮分度圆直径),要想知道准确的转速,可用转速表直接测量,因为,实际转速与理论转速有一点儿差距,主要是皮带传动会有一点丢转,丢转的多少与皮带的松紧、负荷大小有关。皮带轮直径:如果是三角皮带,应该是皮带轮的计算直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