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r15轴承钢冷冻处理的问题

楼主(2013-08-06):
请教各位老师:我司轴承套圈,材料Gr15,热处理工艺,830℃加热·--   80℃淬火油淬火-- 室温后  零下70℃冷冻处理(2h)---室温后  180℃回火(3h);我想问的是,如何·判断轴承套圈有没有冷冻处理(比如通过检查金相组织之类的)?谢谢了。

楼主:
不好意思啊,上面笔误:材料GCr15

网友A:
一般工件的验收都是终态的验收,深冷处理的优点如下:
① γR在实质上已近乎完全转变为M;
② 与未经SSZ处理的工件或经普通冷处理之工件相比耐磨性得以提高;
③ 进行了组织的细化和细小碳化物的析出过程;
④ 硬度与CSZ处理工件几乎相同。

但是如上四点都不能写在技术协议中的验收条款,你只要结果比如:硬度、强度、金相组织等验收结果达到你们的要求那就足够了。一般要求对方工艺路线、工艺参数,都是没有必要也是没法验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工件的验收都是终态的验收,深冷处理的优点如下:
① γR在实质上已近乎完全转变为M;
② 与未经SSZ ...

谢谢啊。

网友:
高手众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