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角接触球轴承消间隙时,垫片与内圈接触 和 垫片与外圈接触的区别?

楼主(2013-08-06):
哪位大侠出来讲讲,不胜感激!!!!!

网友A:
不管是背对背还是面对面,规范的做法应该同时用内外隔圈。
如果只用一个,那么用外隔圈时,只能背对背;用内隔圈时,只能面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是背对背还是面对面,规范的做法应该同时用内外隔圈。
如果只用一个,那么用外隔圈时,只能背对背;用 ...

谢谢大侠指点,那如果只使用单个角接触球轴承时,垫片如何使用? 还请指点!!!

网友(点评):
只用一个角接触轴承,那么它就只能当做是深沟轴承。

网友(点评):
不是很明白,深沟球轴承也需要调整间隙的吧? 那垫片是怎么使用的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是背对背还是面对面,规范的做法应该同时用内外隔圈。
如果只用一个,那么用外隔圈时,只能背对背;用 ...

那请问前辈,图中垫片使用是否正确? 谢谢前辈

网友A:
设计错误,制图错误。
1、内外螺母都没有拧紧,等于没有。
2、内螺母可以抵住轴承内圈,为何还要用个垫圈?垫圈内孔小于螺纹外径,怎样装进去?
3、轴有台阶,但不抵住轴承,要台阶何用?的台阶直径太大,端面可以抵到轴承外圈,如果右面外螺母旋紧,这个轴承还能动不动?
4、什么理由内外螺母都用两个?
5、制图标准里对轴的剖切视图有什么规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错误,制图错误。
1、内外螺母都没有拧紧,等于没有。
2、内螺母可以抵住轴承内圈,为何还要用个垫圈 ...

谢谢前辈,针针见血!!! 图改如下;     对于前辈的问题2,要垫片是为了调游隙的; 对于前辈的问题3,轴因为有其他使用要求没有画出,轴的台阶另有其他用途; 对于前辈的问题4,使用两个螺母是为了防松;对于前辈的问题5,我不是非常明白,还请前辈能够详细指出; 谢谢前辈的指点,本人受益匪浅,对于前辈的学识,本人深感敬佩!!!!!

网友(点评):
根本行不通,角接触轴承只能两套配合使用,请贴轴使用全图,才能告诉你。

网友(点评):
特殊工况下,角接触球轴承也可以单个使用,比如立轴。

网友(点评):
立轴上不会只有一套轴承吧?和其它类型的轴承配合使用的!

网友(点评):
@凡人 那“”角接触轴承只能两套配合使用“是什么意思?

网友A:
还是不对。
1、轴法兰上的内六角螺钉安装孔倒置,为什么?
2、轴承加那个外隔圈多余。
3、图上没有标明轴承型号,但从比例看来螺母厚度太薄,用两个的理由不足。拧紧螺母的端面孔也没有画出。
4、内螺母为什么没有压倒底?有什么理由让轴承浮动?这种设计你如何让工人的操作符合图纸?如果内螺母把轴承压紧,轴承还能不能动?
5、按制图标准,轴类零件不剖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不对。
1、轴法兰上的内六角螺钉安装孔倒置,为什么?
2、轴承加那个外隔圈多余。

最后一条的确的   看来和我一样  菜鸟年轻人!!学习了

网友:
建议楼主看看轴承手册,或者设计手册,里面的轴承布置方式,抄也行,就那么些使用方法。

网友(2016-08-03):
还没有用过角接触球轴承 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管是背对背还是面对面,规范的做法应该同时用内外隔圈。
如果只用一个,那么用外隔圈时,只能背对背;用 ...

您好,老先生,帮晚生看下这个模块中角接触轴承的轴向预紧该如何调整,这么设计对不对,调整量有没有标准值可以参考的,还有关节的转速属于低速传动,电机经减速箱减速到蜗杆是600r/min.当然欢迎老先生能多多的点出问题。谢谢您

网友(2020-04-08):
老先生老当益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