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转盘扭矩计算

楼主(2013-08-06):
转盘的直径是1400MM,电机的转速1500,转盘整体重量是大概30KG,电机通过减速机直接驱动,请问转盘的扭矩是多小,减速比是多大,电机的功率是多大

网友:
没经过任何计算,纯估计,一两百瓦就行。
减速比你不应该问别人啊。转盘的转速你应该自己有数啊?

网友(点评):
最近在流行什么设备。为啥问得问题都一样。我记得之前有个帖子,问得也是这个。

网友(点评):
这类问题很能迷惑人。真实阻力矩很小,但是启动惯量很大。如果不计较启动时间与刹车时间的话,几十瓦的电机都够用。但一般人(也包括鄙人)都缺乏这方面的经验作支撑。计算是计算出来了,但就是不敢相信。

网友(点评):
30公斤重的东西,手都能提动,更别说放轴承上捏了。但是反过来,高速情况下也能把人胳臂扭下来。速度、加速度很重要的。

网友(点评):
似有所感

网友:
谁会计算啊,给个过程啊

网友(2013-09-26):
真的能力有限啊

网友:
工程力学有相关计算的

网友(2014-02-22):
求计算公式

网友(2014-05-04):
这计算的问题,一个可以用软件算,或者机械设计手册相关的公式,不可以吗?

网友:
计算转盘的转矩M,转矩M=负载(总重量)×半径R
根据公式计算理论功率N:N=Mn/9549(千瓦)
式中:
    N——功率
    M——转盘的半径
    n——转盘的转速

网友(2021-10-06):
计算方法:1、计算转盘的转动惯量J=1/2*m*R^2; 2、计算转盘的角速度w;3、给定加减速时间t,计算转盘的角加速度a=w/t;4、计算减速机的输出扭矩T1=J*a;5、计算电机的输出扭矩T=T1/y(y为减速机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