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铜合金可以导磁,有图为凭

楼主(2013-08-06):
图片是委外加工刚回来的零件,

园柱体是磁铁,

零件是滑动导轨的铜合金板,

照片的板是80几度斜立姿势,它吸得住喔。

晓得原因不?

网友:
是不是因为这个?

网友(点评):
属于伪劣产品吗?

网友:
有杂质?

网友(点评):
想一想,很有趣的呀!

网友(点评):
母鸡啊,我对黄铜了解不多阿

网友(点评):
..看了看回复,貌似都是再说含了铁钴镍的问题。哈,看来还是杂质问题。其实,我不太想知道这个含量到多少能引起这种现象,我更想知道产生这种现象的本质。LIAO大有啥推荐的书没

网友(点评):
非杂质问题哦,这是高力黄铜,详情请看 14#。

网友:
这个介个那个哈哈哈哈

网友(点评):
哈哈哈。 好玩吧! ^_^

网友(点评):
应该研究一下,到底铁含量到多少是这个结果。

网友:
莫非错把黄铁当作了黄铜?

网友(点评):
说了是黄铜合金,黄铁算啥种合金? ^_^

网友(点评):
LIAOYAO 新品种。哈哈

网友(点评):
黄铁不算新品种,算一种简称。

网友(点评):
是我误读,原意是磁黄铁矿,色泽与黄铜一样。

网友(点评):
应该是镍的磁性在黄铜里面起作用。

网友(点评):
导磁金属有哪几种? ^_^

网友(点评):
有概念喔

网友(点评):
过奖了。要不是楼主提醒,我自我感觉一直很好,直到事实证明我前面的认识是错的。

网友:
应该是fe成分太多了!

网友(点评):
阁下估计下 Fe成分大概到多少 %

网友(点评):
估计含FE2-5%,含镍2%左右,只是大概估计

网友(点评):
有概念喔。 ^_^

网友:
应该是铁,钴,镍的磁性在黄铜里面起作用。该黄铜应该含铁,钴,镍三种或其中之一或之二元素。

铁,钴,镍,这三种任何一种或它们组合与黄铜形成合金,都将使黄铜具一定的铁磁性。

受教了。谢楼主!

网友(点评):
还有要咋解释第一张图,以径向吸住现象呢

网友(点评):
该不是自重与磁力平衡的结果?

网友(点评):
完整点讲,是一个磁力场的总磁合力与重力相平衡的结果吧。这个磁场分布与下面几张的分布是不同的。

网友(点评):
第一张图的磁场是最弱的,相对于其他图片

网友:
不新鲜,我们这里早有了,这种带磁性的黄铜比普通的黄铜还便宜。一般做廉价商品我们就会用。

网友(点评):
敢问阁下,方便说说 廉价商品 指哪些物品吗

网友:
一些稀土也导磁的

网友A:
你的磁铁应该是强磁,强磁的特性和我们普通说的磁铁有区别,像很多的不锈钢普通磁铁吸不住,但是强磁就可以吸住,特别是光洁度高和很平的材料,稀有金属材料多多少少会有铁元素的,你的双强磁是主要的问题点,不稀奇

网友(点评):
单个磁铁也可以吸住的哟。 ^_^

网友:
用的是铝,铁,硼的高强磁铁

网友(点评):
阁下的认知有偏差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磁铁应该是强磁,强磁的特性和我们普通说的磁铁有区别,像很多的不锈钢普通磁铁吸不住,但是强磁就可以 ...

哈哈,工件油槽加工的很漂亮,不错的东东,赞一个,精神可嘉

网友(点评):
油槽是数控铣加工的,再平磨。零件是你们浙江靠杭州附近那边加工的说。 ^_^

网友:
黄铜应该是不带磁的,要么是你们代应商那便宜的黄铜买给你们!

网友(点评):
黄铜和黄铜合金代表的意义应该是不同的说

楼主:
这是“高力黄铜”  ZCuZn24Al6Fe4Mn3

主要成分:铜Cu 60~65% 、锌Zn 22~28%、铁Fe 2.0~4.0%、铝AL 5.0~7.5%、锰Mn 2.5~5%

高力黄铜有较强的耐磨性能,强度高、硬度大、耐化学腐蚀性强。还有切削加工机械性能也很优越。

标准的高力黄铜布氏硬度HB大于200,抗压强度大于600MPa,延伸率大于10%。

磁铁的磁场强度也是个因素,单个园柱磁铁的磁场强度超过5500高斯,两个串联超过6000高斯,

一般磁铁很少有这么高的磁场强度。

网友(点评):
哇塞,专业,佩服,学习了

网友:
一般磁性会与材料的晶格结构有关系,奥氏体是没有磁性的,比如含锰很高的高锰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