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位齿轮变位系数分配问题求助

楼主(2013-08-06):
在设计变速器齿轮的时候,我初选总变位系数为1,算出来两个齿轮的变位系数均为0.5.好几组都是这样,这样正常吗?我都是根据机械设计手册上公式和图标进行的。

网友:
不正常!一般小齿轮的大。发个例子看看。

网友:
   1个太阳轮(模数1.5,80齿数),3个行星轮(模数1.5,16齿数),1个外齿圈(模数1.5,112齿),想要做行星转动,齿圈固定,太阳轮带动行星转动.
   太阳轮输入300r/m,行星轮速度5倍的太阳轮速度=1500r/m,行星轮公转速度为太阳轮速度的1/7=214.3r/m,想问下,我的太阳轮做负变位,行星齿做正变位,变位系数一般取多少的?

网友:
太阳轮和行星轮应是角变位,然后在分配变位系数。有一个变位系数分配图,根据你的齿数,传动比是可以选的

网友:
华裔hi可hi反对法

网友(2014-11-10):
其实,你把手册齿轮计算那一部分翻上个5六遍,在在网上看看别人的计算方法,可以做到融会贯通一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