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叉车怎样把圆形移动罐运走

楼主(2013-08-06):
  圆形罐直径1300mm 高度1300 做一个什么样的架子  用叉车把它叉走

网友A:
罐子上面焊接两个耳朵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罐子上面焊接两个耳朵怎么样?

用钢丝绳吊起来,不平衡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钢丝绳吊起来,不平衡吧

请问你罐子有多重?

楼主:
一吨物料 再加上罐的重量 大概在1300kg

网友:
焊接在罐子上方,罐子和物料的重力,还不能平衡?

网友:
底下垫个钢板,钢板底下焊两根跟槽钢!!!

网友:
有专门的夹具,轻轻咬住罐口,往上一提就走。
以前工厂都用它来叉大油桶的。

网友(2022-02-19):
矩管不行么

网友:
搜索一下叉车属具。

网友:
麻绳一捆轻松吊走,不懂得话问问装吊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