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是什么规格的螺纹?在线等...

楼主(2013-08-06):
长度10mm,有12个牙(从头到尾),螺丝外圆卡尺量的是4.6mm,,我觉得是10#-32的....

补充内容 (2013-8-6 18:33):
螺纹长度是10mm

补充内容 (2013-8-6 18:34):
螺纹不是公制的

网友:
外径卡尺量的4.6mm?你说的是螺距吗?这个用在什么地方(螺母材料是什么)?

网友:
4.6是齿顶圆直径,M5的螺距是0.8,12扣差不多是10mm。
所以我怀疑你这是磨损了的M5螺钉。。。

网友:
如果没有螺纹规,那就用卡尺量一下五个螺纹的尖部的距离尺寸,然后数一下这之间有几个沟,用量得的尺寸除以沟数4,所得的数就是螺距。你说的这个尺寸,如果是公制,螺距应是0.8mm,如果是英制,外径应是4.63mm,l螺距是1.058mm,车工管这叫量梗数沟。

网友:
是美标10-32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