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传动,摩擦力方向的问题

楼主(2013-08-06):
为什么带在正常传动过程中,主动轮上摩擦力方向与主动轮转向一致,从动轮上,摩擦力方向与从动轮转向相反?
1.从动轮转动的力,不是靠摩擦力来提供的吗?既然靠摩擦力来提供,那么摩擦力方向应该与从动轮转向一致啊

网友A:
这好像是学校课本上的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好像是学校课本上的问题啊

课本上,没有讲明为什么是这样的。他的摩擦力方向推出,是按紧边和松边的关系。前辈,你认为呢?

网友B:
力是成对的,轮对带,带对轮,两个摩擦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看你说的是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力是成对的,轮对带,带对轮,两个摩擦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看你说的是哪个。

我明白了,谢谢!

网友:
楼主,为什么步行时人往前走,因为你在向后蹬地面,你的脚有向后的运动趋势,所以地面给了你向前的摩擦力,所以你才向钱走。

网友:
静摩擦力定义:当物体在另一物体的表面沿接触面的切线方向运动或有相对运动的趋势时,在两物体的接触面之间会产生阻碍它们相对运动或相对运动的趋势的作用力,这个力叫摩擦力。
滑动摩擦力定义:一个物体在另一个物体表面上相对滑动时,要受到另一个物体阻碍它相对滑动的力,此力就为滑动摩擦力。
因为带传动时,主动轮的线速度大于带的线速度,也就是带相对于主动轮是回退,所以带受到的摩擦力是阻碍带回退,即与主动轮转向一致;
而从动轮的线速度小于带的线速度,也就是带相对于从动轮是在前进,所以带受到的摩擦力是阻碍带的前进,即与从动轮的转向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