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头螺柱联结比螺栓防松效果好

楼主(2013-08-06):
我说双头螺柱联结比螺栓防松效果好,有位老兄不认可.
你说呢?
帮我证明一下.

网友:
两个螺纹副松掉的可能性不是要加倍吗?

网友:
其实这个放松效果国外应该有详细的实验去论证吧

网友:
螺纹连接蛮好

网友:
双头螺柱联接强度好,防松效果未必好

网友:
一般都应加弹垫、双螺母或者止动垫来防松
假如在没有加放松装置情况,双头螺柱联结应该比螺栓防松效果好,原因如下:
因为螺纹拧紧到一定程度,螺纹部分就开始发生弹性变形,这时的螺纹连接部分就有了弹簧垫片的部分回弹功能。
同等紧固力下,双头螺纹的回弹功能当然比单头螺纹的回弹强了(粗略可以理解为2倍)

网友:
一般不需要经常维修的地方螺丝带弹垫再加点lotite基本上都不会松动。

网友:
貌似7楼说的比较在理,但是实际情况下不知道是否也是这样,毕竟这样的话增加了一个松动点的

网友(点评):
预紧力小的情况确实增加了一个松动点,预紧力达到一定值,双头螺栓的防松作用不给它松动的机会

网友:
楼主你有什么理由吗?7楼说的有道理,那如果不加弹簧垫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