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料问题求助

楼主(2013-08-06):
小弟最近遇到一个麻烦事,现客户有一款40mm*20mm*0.5mm厚度的工件,材料为铝合金,要求从料盘搬运至产品上组装,
要求
1、三轴机械手搬运
2、不能夹取
3、不能用真空吸附
取料这点一下难到我了,不能夹,不能真空吸,又是铝合金的,磁铁也吸不了
求教大侠们,有什么好办法没有

网友A:
用橡胶摩擦轮去带吧,

或者立起来,放在框子里面,一片片向外顶,再处理了,

就见到过这两种,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夹和真空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橡胶摩擦轮去带吧,

或者立起来,放在框子里面,一片片向外顶,再处理了,

感谢998大侠这么快就给了回复,有点激动!
我之前问题没有描述的很清楚,铝合金的片上面带了软排线,所以客户现在用料盘装的,一个料盘装10个工件,机械手取出工件后要移动到CCD上面去检测软排线的金手指的外观,所以大侠的方法不是太适用在我这里了

网友(点评):
摩擦上料、顶料都不行,不能夹取,真空应该是仅有的选择了。但为何不能用真空?

网友:
什么东西啊?为什么不能用真空吸盘,解释一下这个,再想对策。
静电可以么?黏贴的方式呢?

楼主:
再补充一下,上个图片,看的清楚一点
客户做的是全自动流水线,如图料盘是经过上个工位CCD检测外观尺寸和镭射量测高度后流下,用6轴机械手将料盘从皮带流水线上抓起,放入我所说的组装工位,料盘没法更改,十几个工位全部通用此料盘,其它的工位都已调试OK,现在的难点就在这个组装工位上了,最开始的方案是用的真空吸附的方法,工件表层涂有一层活化剂,真空面或者点接触时,会将活化剂的表层破坏,只有改方案,用夹爪气缸来抓,结果问题又来了,横着抓工字形两长边,气缸力度控制不好,出现了两个问题:1、工件变形,导致上工位镭射量测的高度值失效;2、导致软排线有脱落的风险(软排线用的UV胶固定,UV灯固化,轻微变形就会脱胶),两短边根本就不能夹,沿着边缘焊接的有一条直径0.16mm的金丝,一夹金丝就变形,甚至脱落及断裂
     现在实在是想不到什么好办法了,期望有哪位大侠帮小弟解决这个难题,不胜感激!(现在已经有候补方案去解决,就是改料盘,但料盘一动,我整条线全部都要跟着改,这是下下策,不到不得已万万不敢动)

网友:
上次在展会上看见吸取太阳能电池靠往外吹气产生负压的吸盘。大侠可以试试,就是不知道那吸盘叫什么名字

网友:
俺有个建议
1、可否将料盘扣过来,把零件扣到另外一个料盘,此时零件的方向与图中相反,两定位孔所在的部分悬空,可以考虑用这两个部分的表面定位(不知这两个位置的表面有无活化剂)。
2、

网友:
能否用气爪去撑两个螺丝孔进行抓取?

估计您的机械手的精度应该能够胜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