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撑杆简图,这东西有标准没有

楼主(2013-08-06):
现在加工一空心轴零件,外径400,壁厚15,为防止加工变形,现在要做个内圆撑杆,求个简图。简单的螺杆行么,要不要锁紧装置,撑杆有没有标准啊。

网友A:
不知道你的空心轴有多长?什么精度?只知道,还没有听说有用撑杆的,因为撑杆会造成一定内应力,加工完成后撤下撑杆会造成轴的变形,对于薄壁环、套类的工件,通常可以先加工孔,到精度和到尺寸,并且公差较严格,是作为工艺尺寸,然后加工一芯棒,尺寸与孔相同,但是稍大o.5mm左右,然后将芯棒磨制成具有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五左右的锥度,然后放入零件内,来加工零件的外径。
你的零件壁厚15mm,一般都是直接加工。如果加工时打颤,震动明显,可以使用跟刀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空心轴有多长?什么精度?只知道,还没有听说有用撑杆的,因为撑杆会造成一定内应力,加工完成后 ...

现在是1件活修复,外圆有磨损。内孔直径370左右,弄个芯棒太不划算了。外圆修复部分有80个宽,内径与轴配合有1mm的间隙。

网友:
想办法了解当初轴的加工是怎样定位的,再制作堵头。局部修复有难度,需要技术,技术高的,可以在磨损处用电焊条整个焊出一层,然后再车掉恢复原尺寸。现在也有喷涂的方法修复,喷涂后再车加工恢。复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