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结构如果用折弯机怎么展开好

楼主(2013-08-06):
我们公司只有折弯机和油压机,我感觉如果做大的压型模,可能效果。不过我们想差不多干,毕竟模具也是个大的投入。
请问如何展开+拼焊效果更好些。可以做成4个折弯件。

附件为UG8.0建模画的图形

网友:
是游戏机外边框吗?

楼主:
不是推土机前罩

网友:
拼接的话省料些,可以节省成本。两边三角形下料折弯,再下做L形折边,再拼焊打磨。推土机前罩的话还要喷涂,打磨后就看不到了

楼主:
谁提供具体展开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