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衬套加工工艺、磨床用加工工装

楼主(2013-08-06):
如图
  (1)   现在想为其做一个工装磨外圆,其余加工完毕,求工装设计方案
(2)另外想请教一下这种件一般怎么加工。请师傅们指点
(3)以下是我做工装的思路 简图
涨套

穿在轴上

右边用螺母拧紧
把件套在涨套上

网友A:
可稍稍改一下,在大端加一弹簧,右端螺母一松,工件自然退出!工件内孔与端面无垂直度要求,建议螺母前加球面垫圈!

网友B:
工装设计的不合理,从工艺角度讲,工件可以装上去,不过取出来比较麻烦,这是其一;若工件与轴需要过渡配合,这样加工出的工件才能达到要求,所以工件装进去比较麻烦,这是其二;工装的精度一定要比工件高,这样工件的加工精度才能保证,所以工装的精度也要高,此其三;工装两端缺乏外圆磨床的顶针孔,此其四;工装右端缺乏螺纹,此其五;工件右端螺纹若过长或过短则会影响涨套与工装的配合,影响工件的加工精度,此其六。有此六点,可以断定兄台你缺乏实际加工经验,是不是刚毕业还是在校学生抑或...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您详细的解答。我刚毕业接触工装半年。我的这个工装想法好像真不咋的,您能介绍一下别的好思路吗?像这种件一般怎么加工保证加工精度啊?谢谢!

网友(点评):
该工件关键点是工件有四个槽,照您的想法工件装上去是无法保证工件跟着芯轴转的,这样您设计的工装就毫无意义了。所以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在您的芯轴的四侧添加凸起的两处凸台,保证凸台嵌进工件的凹槽中。

网友C:
车一根芯棒,跟工件接触的一端镶块生铁,外圆比30大,磨半度的斜度。芯棒一端车一斜度,5度,磨床磨出,最头上车螺纹,2mm螺距就可以。车一生铁套,外径比30小几丝,内孔斜度5度。线切割割4条槽,槽最里面割成一个圆(铣床铣最快)。再做一个螺帽,就好了。同心度可以保证0.02以内。

网友(点评):
能不能再讲清楚一点 谢谢

网友(点评):
您的想法既复杂而且不实用,说话比较直接,望海涵。

网友(点评):
呵呵,大家一起讨论,有意见可以直说,没关系。这不是我的想法,是我们厂的工装,其实很简单,具体请看11楼的图。我们厂400*1380*150的工件都是用这种心轴,跳动0.05内。楼主这工件这么小,完全可以达到0.02内。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车一根芯棒,跟工件接触的一端镶块生铁,外圆比30大,磨半度的斜度。芯棒一端车一斜度,5度,磨床磨出,最头 ...

听不明白有图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装设计的不合理,从工艺角度讲,工件可以装上去,不过取出来比较麻烦,这是其一;若工件与轴需要过渡配合 ...

哥们玩的挺高级  我也搞工装 怎么想不到那么多  是不是由于刚毕业  另外如何弥补我在工艺方面的不足  我们的工装是外协加工的

网友:
直接弄个锥度心轴吧

网友(点评):
请赐教,弄什么样的心轴?具体一点

网友(点评):
说说容易,您的想法从工艺角度上是不可行的。具体什么原因不说了,自己想。

网友:
老兄啊!感觉你做的夹具不是很好,对工件的要求可能达不到.即便是达到了效率太低,夹具容易坏,建议你做芯轴.即提高了效率,工件的要求也能保证

网友(点评):
请问,做个怎样的心轴?套的内径是30H8,那心轴直径选多少?公差多少?才能保证同轴度啊,谢谢!

网友(点评):
芯轴从本质上还是不能解决问题,还是没说到本质。

网友(点评):
又是酱油贴,学习了不能改成默念,非要说出来混经验,让人反感。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听不明白有图就好了

就这样,右边那个是弹簧套。用螺帽锁上,很简单,跳动多了磨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稍稍改一下,在大端加一弹簧,右端螺母一松,工件自然退出!工件内孔与端面无垂直度要求,建议螺母前加球 ...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装设计的不合理,从工艺角度讲,工件可以装上去,不过取出来比较麻烦,这是其一;若工件与轴需要过渡配合 ...

上面就是我针对工件设计的工装,敬请指正。

网友:
直接做个芯轴就可以了啊

网友(点评):
是不是锥度心轴啊 , 现在想上数控磨床,好像这种办法零件位置不固定吧

网友(2014-07-24):
13楼的工装和我们单位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