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YT14与YW2的优缺点

楼主(2013-08-06):
目前我公司有设备上要用到切削工具,不切断比如1MM  切下去0.6到0.8.  目前用的是YW2,但是客户普遍反映磨损太大,我们测试之后确实切了500次左右后,刀刃明显磨损,对此,供应商提出换牌号,换YT14,请问下,YW2与YT14  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是强度与韧性吗?如果用YT14替换YW2会显著提高耐磨性吗?

网友A:
w2车刀加工不锈钢之类材料比较好,T14车刀加工45号钢等中性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w2车刀加工不锈钢之类材料比较好,T14车刀加工45号钢等中性钢的

我是冲击性磨损,不是切入式磨损。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冲击性磨损,不是切入式磨损。不一样。

论抗冲击力T14比较好,W2赖磨性比T14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抗冲击力T14比较好,W2赖磨性比T14好

如果综合起来看呢?

网友B:
只用过T15和W1的,两者比较起来,W系硬度高点,T系韧性高点。
你是断续车削,我觉得粗车用T5的,精车用T15。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用过T15和W1的,两者比较起来,W系硬度高点,T系韧性高点。
你是断续车削,我觉得粗车用T5的,精车用T15 ...

我不是车,我是切。相当于把一个厚的不锈钢啃了0.6MM。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不是车,我是切。相当于把一个厚的不锈钢啃了0.6MM。

哦,原理都是一样的,断续切削应该选用韧性大一点的刀具。
不知道你的这个“切”,是用的什么机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原理都是一样的,断续切削应该选用韧性大一点的刀具。
不知道你的这个“切”,是用的什么机床?

是一种开槽机。可以去我们公司网站看一下。苏州稿源科技。用来开槽。连续开槽。所以材料会选用YT14.提高韧性。

网友C(2013-09-10):
用K11你找一下这种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K11你找一下这种刀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