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车返工外螺纹夹具,求大家理论验证

楼主(2013-08-06):
帮朋友想的法子,估计他不会用这没有办法的办法(有150条要返工,螺母无法再次装夹加工 螺杆本身是标准的)我也不想实际验证,所以求大家理论验证

刚才想了,圆孔定位要修改成方孔定,这样无意思

楼主:
趁没人,赶紧修正夹具
幸亏朋友没信,不然给他骂死
夹具还是不要太麻烦,当然可以更简单点

网友A:
请恕鄙人愚钝,未明尊意。

网友(点评):
返修螺纹再次装夹加工会出现乱套现象 你要做过车工自然你懂的

网友B:
我感觉会乱牙的吧
返螺纹还是用普车比较好

网友:
5楼说的对,会乱牙,还是用丝锥过吧

网友:
螺纹长度比较短的话,用滚丝轮返吧

网友:
这方法想不明白,数控返工,就是Z的对刀问题,这夹具就能解决问题?返工好了,楼主说一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会乱牙的吧
返螺纹还是用普车比较好

赞同……

网友:
确实只有普通的好搞点

网友:
不靠谱,两个设计完全不行。毫无意思,肯定乱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恕鄙人愚钝,未明尊意。

这个得看技术了。。时间限制

网友:
创意不错!只要找正第一个要返工的螺纹起点,楼主的设计还是蛮实用的。

网友:
踩踩,未明其意

网友:
很简单的一个问题,数控修外螺纹很简单,夹具也很简单,需要的找我密谈714227115QQ

网友:
楼主的方法可以的,稍微麻烦点

网友(2013-09-25):
感觉不行 要乱牙

网友:
还是用普车+牙板(标准牙)

网友(2013-12-24):
楼主这个可行的,只要第一个调好了,以后的不会乱牙,赞一个!

网友(2014-02-17):
手动,丝攻,攻丝

网友:
楼主这办法不错
第一件对好丝扣其余的直接修就行了

网友:
感觉可行,还需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