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长期在水中工作的机构

楼主(2013-08-06):
一个长期在水中工作的机构,不用不锈钢的话,金属表面作何种处理,比较耐腐蚀

网友:
什么水?有多深?

网友:
上面是否需要镶嵌“牺牲金属”

网友:
钛合金不错的,牙齿有些也用这种材料的。

网友:
锌铝浸渗

网友(点评):
45号钢能进行这种处理吗,用了这种处理能过多久不生锈

网友(点评):
建议使用20钢,这里有一篇试验论文http://www.docin.com/p-543720806.html

网友:
在外表镀层

网友:
可以试一下陶瓷热喷涂工艺

网友:
以前在国企,看过一本金属资料,里面有海军用的各种钢材资料。有专门对付各种水质的数据。这个资料现在应该放开了吧。

网友:
工作情况是什么?在什么样水中工作?一般的水?还是酸性较强的水、还是碱性、还是氧化性较强的?有些表面处理并不能什么都能防。有些表面处理具有一定的针对性。考虑防腐的年限与机器的使用的年限。

网友:
用黄铜,保你踏实使用100年。

网友:
我在温哥华的时候,曾经在船厂呆过一段时间。一般,对于那些钢结构船底的船,通常会通过油漆的方式做表层覆盖防腐,然后再暴露部分,用锌块做置换腐蚀。一般来说,一艘船,平均一年会拉出来清洗重新油漆一次。换一次锌块。

网友:
根据水中物质的特性酸碱和使用情况选择电镀不同的材质

网友(2014-03-13):
最简单的就是在外边加上一块Zn  组成原电池

网友:
在水里为啥还不用不锈钢啊,除非有啥特殊要求,要不这不科学。

网友:
说的不够明白,不好回答

网友:
直接用不锈钢最好了

网友:
如无特殊要求.可参考潜水泵泵体和导航的浮标材料.其实就是铸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