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个卧式轴承压力机,应该选用什么控制阀呢

楼主(2013-08-06):
大家好,领导让设计个卧式轴承压力机。两端想采用两个单作用或者双作用油缸对顶设计,大家有什么建议啊,应该选用什么控制阀呢?谢谢了!

网友:
这要根据你要装多大的轴承计算要用多大的力。才能计算油缸的直径用什么泵什么阀。

楼主:
力大概在5吨以下吧,现在不明白的是,用两个相同油缸面对面配置,需要考虑同步问题吗?需要用那些类型阀来保证

网友:
两头同时压我还是第一次听过。如果要控制液压缸的行程只能依靠外部传感器或者使用伺服比例阀,伺服比例阀很贵啦还不如直接使用丝杠传动,另外该机器需要在压合的头部增加压力传感器吗?

楼主:
行程不用控制,只要压到位即可。主要是此类结构原理是什么样,不太清楚,有知道的大侠么?

网友:
用一个基本的液压回路就可以了,阀选中位回油箱的,这样可以防止系统发热。油泵可选高压齿轮泵,压的速度要是不需要很快的话可用2.2-3KW的电机。

网友:
简单点系统 可以选择个活塞缸,用手动换向阀来控制活塞缸移动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