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T和NPTF螺纹有什么区别?一直没搞明白,希望能得到详细解答!

楼主(2013-08-06):
NPT 是 National (American) Pipe Thread 的缩写,属於美国标准的 60 度锥管螺纹,用於北美地区.国家标准可查阅 GB/T12716-1991。
nptfF中的F是指:Female内螺纹
NPTF螺纹称之为干密封式锥管螺纹,它连接密封的原理是在没有润滑剂或密封填料情况下螺纹连接时,设计意图是使内、外螺纹牙的侧面、牙顶和牙底同时接触,来达到密封的目的。NPT螺纹称之为一般用途的锥管螺纹,这也是我们以前称之为的布氏锥螺纹。它们两者的牙型角、斜度等指标都是相同的,关键是牙顶和牙底的削平高度不一样,所以,量规的设计也是不一样的。

  请问加工时我用NPT的丝锥加工NPTF的可以吗?我司以前是混着用的。对吗?

网友A:
NPTF中F不是female,而是fuel and oil!

网友(2014-03-13):
NPT有右旋和左旋两种螺纹,而NPTF只有一种右旋螺纹。

网友B:
用NPTF丝锥在攻NPT螺纹是可以接受的,但是NPT丝锥不能用于NPTF螺纹,因为它生产的螺纹会漏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NPTF丝锥在攻NPT螺纹是可以接受的,但是NPT丝锥不能用于NPTF螺纹,因为它生产的螺纹会漏气。

谢谢。受教了。

网友(2019-08-24):
引用 网友B:
用NPTF丝锥在攻NPT螺纹是可以接受的,但是NPT丝锥不能用于NPTF螺纹,因为它生产的螺纹会漏气。

有标准可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NPTF中F不是female,而是fuel and oil!

你确认吗?